传感器装在户外,镜筒里面经常有灰尘和蜘蛛网,怎么自动处理?

楼主(2020-09-28):
万能的论坛,传感器装在户外,镜筒里面经常有灰尘和蜘蛛网,怎么让它自动处理一下?尽量减少人工去现场维护?
镜筒接收光信号里面不能有东西,否则会遮挡光信号,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是除尘,2是除蜘蛛网。
有没有小型的直流高压气泵,从旁边打孔定时吹起可行吗?

多谢!

网友A:
装个小散热风扇,每天吹10分钟。

网友B:
做一个整块的玻璃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小散热风扇,每天吹10分钟。

风扇只能对着镜头吹,但是这样影响光信号,所以我刚才问旁边打孔吹气是否可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整块的玻璃罩起来

谢谢,玻璃罩时间长落灰尘一样影响光信号

网友C:
蜂鸣器   平时是机器警告提示用   无警告时候  2k-5k间断声音发出   蜘蛛蚂蚁啥的  不敢靠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玻璃罩时间长落灰尘一样影响光信号

现在有的安防摄像头都带雨刮器了,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安防摄像头都带雨刮器了,你参考一下

这个之前考虑过,但是镜筒太深了,也不大,雨刮没法装

网友:
时不时眨巴眨巴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   平时是机器警告提示用   无警告时候  2k-5k间断声音发出   蜘蛛蚂蚁啥的  不敢靠近 ...

这个看起来不错,有科学根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考虑过,但是镜筒太深了,也不大,雨刮没法装

口上装块玻璃,挂玻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   平时是机器警告提示用   无警告时候  2k-5k间断声音发出   蜘蛛蚂蚁啥的  不敢靠近 ...

蚂蚁啥的有听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蚂蚁啥的有听觉吗

震动  啥的   自我保护意识  太拟人化了  实验一下怎么呗

网友:
估计不好解决

网友:
气泵需要配储气罐,不然压力不够吹扫的,这个样子起码得0.3Mpa

是不是周围植物太多了?

网友:
还是刷子或气泵吹风靠谱些,定时进行维护动作(或者通过平台下发指令执行动作)

网友:
装个清洁单反相机常用的高压气瓶,加个电磁阀,定期开启,喷一下。

网友:
内筒壁喷涂毒物。。。。。。。

网友:
灰尘可以靠静电吸附
驱虫我感觉可以试试稍微加热一点到40多摄氏度这样
这里两个方法应该都是靠电就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只能对着镜头吹,但是这样影响光信号,所以我刚才问旁边打孔吹气是否可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气泵 ...

看你的照片,可以装在镜头下面,朝上吹,不会影响光线的。

网友:
有那种热风枪上的气泵楼主可以了解下

网友:
加个风扇,过滤后吹

网友:
加个电吹风,定时吹热风

网友:
那些说加风扇的,会更快地布满灰尘。目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探头外部加透明的玻璃等,然后带雨刷

网友:
就是压缩空气吹就好了,间隔吹镜头

网友:
加热,温度让他们不适。

网友(2020-10-31):
还是遥控电刷更经济适用,而且不影响视线!

网友:
加个毛刷+电机呢?水里的摄像头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在铁盒子加平面玻璃罩住,不要有开放性的阴暗空间,虫子自然不会当家,自然风也会吹掉一些杂物。

网友:
舵机+毛刷+小风扇吹毛刷。

网友(2020-12-09):
见过动图,玻璃加雨刷,非常迷你可爱,很有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