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是单步调试,形参数值被异常修改的原因?

楼主(2020-09-28):
开发环境:
IAR + MSP430F5
描述问题:
如题,程序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是单步调试,形参数值被异常修改。

以下描述单步调试过程:
首先,刚进入函数,UserProfile形参的值是REG_USER_PROFILE_OPERATOR,是正确的。
其次,进入函数后,执行switch-case跳转到相应的case后,UserProfile形参的值立即变为无效值。

备注:UserProfile只能取值0~3。

以下是我的验证过程:
- 为反之栈溢出,增加栈空间,现象依旧。
-  为防止优化导致改变程序执行流,程序未开启任何优化。
- 为排除中断原因,在这个函数前后关闭/开启中断,现象依旧。

恳请各位指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感谢!

网友:
我觉得单步很蛋痛,我习惯在运行时printf出来。

网友A:
Mode成员UserProfile也同时观察看看?另外不想程序内部变量被无意篡改,加上const修饰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成员UserProfile也同时观察看看?另外不想程序内部变量被无意篡改,加上const修饰符 ...

感谢指教。
.Mode.UerProfile寄存器的值是正确的。
将形参UserProfile使用const修饰,我也试过,现象依旧。

网友:
如果程序跑着没问题很大概率是被优化掉了,如果后面的程序不再使用这个变量的话

网友B:
我也觉得把优化调低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把优化调低看看

调啥。加个volatile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啥。加个volatile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这真的神了...
加上volatile调试竟然正确了...
并且,未加volatile修饰,编译器给形参UserProfile分配的是CPU内部寄存器(如上图);加上volatile修饰,编译器给形参volatile分配的是RAM。

想再次请教大神...这里为什么需要使用vovatile修饰,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把优化调低看看

感谢回复!
如开头,我已经关闭任何编译器优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真的神了...
加上volatile调试竟然正确了...
并且,未加volatile修饰,编译器给形参UserProfile分配的 ...

voliate就是防止优化的,优化级别开太高了,单步运行很多变量都会直接优化掉

网友D:
现在的编译器,即使不开优化,也会自动的做一些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编译器,即使不开优化,也会自动的做一些优化

是啊,通过这个例子,让我体会深刻!
也给遇到类似这种问题的坛友提个醒吧。

PS: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会担心我的代码是否哪里存在漏洞,心里会有一个疙瘩。

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啥。加个volatile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尤其是串口接收数据,记得加volatile

网友E:
我估计楼主的函数没有声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楼主的函数没有声明

凭直觉嘛?
那你估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