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重启失败,有什么办法让其自动断电重启呢?

楼主(2020-09-28):
有时候路由器重启会失败
失败的时候,如何让路由器自动断电重启一次呢
各位家里路由器重启,是否出现过启动失败的情况呢?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控制器,每隔一段时间访问外网,当访问失败3欠就重启一下。

网友:
定时开关,3,40块钱一个,一个小时断电一次,绝对靠谱

网友A:
lz,你那路由器不靠谱,换一个吧。我家里一个wr841nd v2,连续开机一年多了。当然这是个老古董了。想便宜就买ac10,虽说垃圾,但好歹是千兆的(不要使用2.4g无线,这货soc缺陷很严重,开2.4g会导致性能大幅下降)。

网友:
矿渣新路由3,除了信号差点,平时都不用管

网友:
网上还真有针对这个功能的商品。

网友:
淘宝网络看门狗

网友:
某宝20左右的定时开关解君愁...

网友:
我的建议是 换个路由器

网友:
我买个了20来块钱的定时开关,每天晚上3点关路由器,早上6点开

网友B:
定时开关最简单,每天半夜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开关最简单,每天半夜重启

那如果白天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白天死机呢?

24小时也坚持不到的路由器可以换了。

网友:
有的路由器通过设置,就有定时重启功能(我的华硕AC66U)。当然遇到真死机也没用。建议换新的,会死机的路由器还没碰到过。

网友:
普彩定时器也就十几二十元自己买回去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那路由器不靠谱,换一个吧。我家里一个wr841nd v2,连续开机一年多了。当然这是个老古董了。想便宜就 ...

TP-LINK就算了,捡到钱都不会买。

网友:
路由器里面有ping看门狗的功能,可以设置定时ping某个域名,返回超时可以自动重启的

网友:
换个路由器,我用矿渣路由刷padavan,没遇到过路由器出问题,一年几次的停电他自然就重启了

网友:
是时候考虑换个路由器了

网友:
以前有个华硕的,每过个一两天就自动重启。用着心里不舒服,后来就换了。如果刷新的固件也有问题的话就换了吧。

网友:
换路由器吧,现在100多块钱的 都带定时重启功能  我的每天晚上0点重启一次  已经稳定用半年了

网友:
矿渣新路由3,刷老毛子固件,设置定时重启,关闭无线功能作主路由。

网友:
路由器可以换了,我的路由一年不重启都没问题(不完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