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国产AD芯片,24位的

楼主(2020-09-28):
如题,采样率20k以上,8通道同步采样,或者单通道可触发。
通用AD,不能用行业专用的

网友A:
圣邦威有新出24位ADC,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圣邦威有新出24位ADC,可以看看

感谢指教,我去找资料看看。

网友B:
精密音频分析,高THD,类似AD7768的?
其实欧系Circuit Logic,还有另几家小而美的,做Audio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音频分析,高THD,类似AD7768的?
其实欧系Circuit Logic,还有另几家小而美的,做Audio很专业。 ...

你说的这些不是国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圣邦威有新出24位ADC,可以看看

啥型号? 有规格书? 价格跟TI类似器件相比,有优势?

网友:
24位要20KPS, 比较难吧,我知道的一般都都只有100 SPS,  采样率高了,会牺牲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密音频分析,高THD,类似AD7768的?
其实欧系Circuit Logic,还有另几家小而美的,做Audio很专业。 ...

是Cirrus logic

网友:
台湾泓康

网友B:
多谢纠正;
圈内好友说ST,产能被HW占了,后面x103之类,渠道又要趁势屯涨一波。
据说欧洲IC原厂,有可以绕过美帝的产业链,不见得最新的制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纠正;
圈内好友说ST,产能被HW占了,后面x103之类,渠道又要趁势屯涨一波。
据说欧洲IC原厂,有可以 ...

最近103RC涨了一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