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器在10khz下电感量是100uh,如果把工作频率升到100khz会变成多少?

楼主(2020-09-28):
做一个高频加热的玩意儿,用电感表测量加热27uh一旦上机就不谐振了,没有电流。
问题出在哪儿呢?高频加热线圈谐振回路的电感量计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取在工作频率下的电感量?

网友:
这个不好说,每个电感有适合的工作频率,磁芯材质不一样,工作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A:
做自动追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自动追频呗

自动追频怎么做呢?从低频往高频扫频可以吗?

网友B:
锁相环  CD4046

网友:
和频率、电流都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追频怎么做呢?从低频往高频扫频可以吗?

你是做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

串联谐振 直接半桥输出推动加热线圈,我的加热负载是固定的也需要频率跟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相环  CD4046

我的加热负载是一个法兰盘,固定的只有一种规格也需要做频率跟踪吗?我想是直接确定加热时lc谐振频率用这个频率直接驱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谐振 直接半桥输出推动加热线圈,我的加热负载是固定的也需要频率跟踪吗? ...

需要的,我可以定做这个机器,你需要吗?

网友:
磁材限制了吧。磁化后需要时间复位

网友:
想简单的话电感表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