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 bq51050b Qi 無線充,爲何沒有充滿狀態提示?

楼主(2020-09-28):
只有一個 /CHG 腳,只有正在充電的時候才拉低,充滿和未充電沒法區分。

問題如題,想問下有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目前想到的兩個方法是:

1. 監控 RECT 整流輸出電容電壓,不過此電壓變化範圍比較大,而且在下限臨界值附近的時候,不好判斷是低於下限末充電,還是已經充滿。

2. 監控 COMM 信號(靠 IC 側),直接分析出 Qi 數據包(2 kbps),但軟件上又比較麻煩,要頻繁喚醒 MCU,擔心功耗太高,反而導致一直都充不滿電。

网友(2021-02-20):
正在看这个芯片资料。要实现楼主说的功能,最方便就是监控RECT电压和CHG输出,两个状态逻辑做个组合。RECT会波动,取一个有用区间做判断。
我倒是对EN2这个脚有疑问。现在想要做一个充电控制功能,电池电压要低到X.XV以下才允许无线充电,充满后电池电压在未低到X.XV以下之前禁止无线充电启动。想要利用EN2脚控制。
按照PDF上描述,EN2为1时关闭有线充电,启用无线充电;EN2为0时关闭无线充电,根据AD脚电压确定是否启动有线充电。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

补充:后来仔细看了下EN2脚功能定义,EN2为0没有说关闭无线充电,只说有线充电功能和AD脚电压有关。这还是没能解释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