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模拟电路原理[DAC输出0~Vref转0-10mV]

楼主(2020-09-28):
模拟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现在需要做一个生产检测设备,DAC转0-10mV小信号,模拟应变式桥式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测试仪表功能;
网上找了一个电路,仿真了一下,功能基本可以实现,但不知原理和进一步改进思路,希望能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下图是简化后的理想仿真图,有2个缺点:
1. DAC的参考电压为1.67V,此时只能做到输出7.7mv,无法达到满量程10mv
2. 目前选用的是16bit DAC,此电路中的运放可选择哪些型号?如果想提高精度应该注意电路中哪些元件和运放参数?

网友:
要模拟应变计,关键是共模电压的跟随。产生mV级电压很简单

网友:
楼主图看着有点晕,如果我没理解错,是希望模拟桥式称重传感器电桥中点在2.5V的情况输出的0-10mV吧?这样就不是在GND上的0-10mV
由于信号小于10mV,对运放会有些要求,突然想尝试点另类的,我没有实测,但零件不多楼主可以试试:
用一颗双运放,其中一个提供中点,另一个做个V/I转换,DAC使用2.048V基准,输出0-2V电压,在2k电阻上产生0-1mA电流,在10R电阻上产生0-10mV电压
这样零件较少,并且两个运放都没有直接接触弱小的信号,可能是比较有利的,应该可以降低对运放的要求,仿真用LM358的结果也是不错的

网友:
零漂移 轨到轨运放?

网友A:
上海耀华有模拟器,XY1型应变传感器模拟器

网友B:
淘宝上买个校验仪,拆开看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个校验仪,拆开看下,不就行了

上面这个电路就可以用,只是想搞明白原理,知道具体器件选型和电路参数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耀华有模拟器,XY1型应变传感器模拟器

大神是做称重的吗?对这个行业很了解啊

网友(2020-11-28):
2个电阻和一个电位器就可以模拟称重传感器

网友:
电压转电流,用射随,其他听大神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