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排烟什么设备好?

楼主(2020-09-28):
时不时地在家里做实验需要焊接操作,一般就在一个不到10平方的小书房里焊接,
家里有两个小孩,所以我一般都关着书房门,开窗户。另外买了一个吸烟仪(下图),网上介绍说很好用,但是实际上只能说聊胜于无,书房里还是很大烟味。

请教下各位自己家里焊接排烟都用什么设备请推荐个好用的。谢谢。

网友A:
你这种很差,没力.这个好用

网友:
这字体有点大,建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很差,没力.这个好用

这种叫什么名字?看体积也不小呀

网友:
图上这个另一头你得接个离心风机,靠这个小轴流是没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很差,没力.这个好用

函道风扇牛13,可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道风扇牛13,可以起飞了!

元件也起飞?这个你用来焊接排烟吗?能不能拍个图看下是怎么用的? 查了下体积可不小,小水桶了都

网友:
小的没啥风力,买个8寸的看能不能接无极调速器调速,管道还是买pvc走一下比较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叫什么名字?看体积也不小呀

管子的尺寸和LZ位图片里管子差不多.(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左右手大姆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那么大).排烟非常猛.

修改: 我查了一下我的TB订单,这个

网友C:
我用的这种,管子排到窗户外,窗户买张PP板代替,自己开个孔。
风力不算大,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元件也起飞?这个你用来焊接排烟吗?能不能拍个图看下是怎么用的? 查了下体积可不小,小水桶了都 ...

你要到达有效风量,风扇小了必须转速得高,转速高了太特么炒了,影响调试焊接情绪,你脑补一下在抽油烟机下调一天板子是什么感觉?
所以,最好是风扇尽量的大,转速就可以低,声音就可以小
其实空气净化器啊新风啊什么的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到达有效风量,风扇小了必须转速得高,转速高了太特么炒了,影响调试焊接情绪,你脑补一下在抽油烟机 ...

原来只是想换个好用的排烟仪,现在看来排烟是个大工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尺寸和LZ位图片里管子差不多.(我用手比划了一下,左右手大姆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那么大).排烟非常猛 ...

这效果不错哈,不过体积也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种,管子排到窗户外,窗户买张PP板代替,自己开个孔。
风力不算大,够用。 ...

大工程,动手能力不错
如果我直接买个大功率排风扇,放窗户上排风是不是也差不多的效果?

网友:
管子排到窗户外面有点麻烦。

网友D:
这个没啥用,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8',很响,不过我只是焊接时开,忍一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工程,动手能力不错
如果我直接买个大功率排风扇,放窗户上排风是不是也差不多的效果? ...

吸烟口要对着你焊接的地方才行。不然还是会扩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工程,动手能力不错
如果我直接买个大功率排风扇,放窗户上排风是不是也差不多的效果? ...

户外有风会倒灌,最好弄个洞,我还加了单向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啥用,我也有一个

有没有试试可控硅移相调速,五金店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试试可控硅移相调速,五金店有卖的。

吸力太小,20cm外,基本没用

网友:
一定要离心风机,管道风机也可以

网友:
买静音设计的管道风机,风机放置在窗外,噪音基本只剩下管道的风噪了

网友:
关注下,我也想买个,看看你们的经验

网友:
是不是要这个

超小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