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hal库 USB_HOST_CDC连接移远EC200S无法通讯

楼主(2020-09-28):
网上能搜索到EC20的例程,照着改了之后无法通讯。用工具抓取了EC200S的USB口信息发现interface跟EC20不一样,改了之后还是不行,初始化卡在了HOST_ABORT_STATE(Device not supporting %s class)。后面发现USB_CDC_CLASS这个参数改成0X02就可以初始化成功(这个参数应该是CDC通讯接口的标准值),换成0XFF就不行,但是EC200S的AT口的 interfaceclass的值为0XFF,现在虽然是通讯了,可以成功发送AT命令(进入发送中断)但是没有数据返回,应该是连接到了其他的虚拟口(EC200S有4个虚拟串口)。有没有大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小弟第一次搞USB通讯,有点懵逼

楼主:
这个是接口信息

楼主:
这个是interface获取的代码,对应了AT口的 bInterfaceNumber和bAlternateSetting

楼主:
已经解决了0XFF初始化失败的问题,但是发送AT命令还是没有返回值

网友A:
您好,网上搜的例程连接 或例程能上传下吗

楼主(2020-11-17):
引用 网友A:
您好,网上搜的例程连接 或例程能上传下吗

http://www.soolco.com/post/48749_1_1.html

楼主(2021-05-31):
https://blog.csdn.net/gyzw_mx/article/details/115642075
这个是原博主重新写的,我用STM32429+EC200S 不用改那么多,只要第一步改成interface = USBH_FindInterfaceIndex(phost, 3, 0); 第二步按照博主的改就行了,Ep_Desc数组后两个Ep_Desc[1]、Ep_Desc[2]顺序颠倒也没什么影响,其他的都不用按照博主的改,直接默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