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度传感器哪家强?OPT3001&BH1750FVI,数字式光线传感器

楼主(2020-09-28):
    最近有个项目想用光照度传感器来监测箱子/盒子是否被打开 ,要求是体积小,低功耗,灵敏度要高(环境光线可能比较低,库房,灯光等情况),找了一圈发现比较热门的是 Ti的OPT3001和ROHM的BH1750FVI 。

比较奇怪的是再ROHM的官网上搜不到 BH1750FVI这款型号,只有BH1730FVI 。看参数也看不大出来什么区别,

有用过的同学麻烦给点建议。

网友:
光敏电阻

楼主:
模拟的不好调把  - -

网友A:
鸟叫盒不是有现成的方案么,就是光敏电阻

网友B:
弄个行程开关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鸟叫盒不是有现成的方案么,就是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的话功耗不知道好做不,最好做到几个uA的级别 ,纽扣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行程开关也不错

尽量和被检测的盒子箱子解耦,如果用开关的话就对被测的盒子有要求了,实际上盒子箱子形式太多了 无法用一种开关方案实现。

现在能想到的就是震动/倾角  +光线传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敏电阻的话功耗不知道好做不,最好做到几个uA的级别 ,纽扣电池供电。 ...

原来是菜鸟,没毕业赶紧去学习,毕业了劝你换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菜鸟,没毕业赶紧去学习,毕业了劝你换个行业

确实是菜鸟,不过你是大师也不吝赐教一下啊

网友C:
我觉得光敏电阻很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光敏电阻很合适啊.

嗯,搞几个测测看。  分压电阻需要选好,还要找灵敏度高的光敏电阻。

麻烦的可能就是设置参数了,需要多做实验确定一个阈值才行。

网友:
低成本方案来说,你用一个光敏电阻,检测阻值突变值就可以,这样就不管环境光线怎么样,只要有突变并且变后保持了,就说明有开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