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视频专用tf卡 vs 闪迪Endurance卡,哪个卡质量更好呢?

楼主(2020-09-28):
放在摄像头中用,哪种卡更好?

这里有两种卡都用过的朋友么

网友A:
我用过都坏过,建议买东芝的吧

网友:
海康之前固态硬盘有过翻车,不知道TF卡。
我一般建议是买大牌子。

网友B:
海康建议别买,SSD之前很火,结果翻了

网友:
存储器还是颗粒厂的好一些吧
我会选择闪迪,三星,镁光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建议别买,SSD之前很火,结果翻了

怎么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都坏过,建议买东芝的吧

闪迪Endurance也不耐用么
你用的闪迪Endurance容量多大?

网友:
这个不买三胖的就只能看运气,商业上多转手往往追求利润以次充好。但是作为闪迪也有低档次低的让人大跌眼镜。所以买荧石卡拉倒,至少一家的货色兼容好点。还有就是颜色比较好看

网友:
这个事情沸沸扬扬,b站有视频
https://b23.tv/lDnlMb
https://b23.tv/uvttyY
https://b23.tv/ieKfTY
https://b23.tv/2Y9GVG

网友:
我买的东芝的专用卡

网友B:
好像存储nand是黑片吧,bilibili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存储nand是黑片吧,bilibili上有

这个有点符合海康的风格,成本控制太严格了(kou)。
就跟小米一样,追求性价比,一半不会用行业排行第一的东西。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741157J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E411K7PA

网友C:
我的行车记录仪tf卡,闪迪1年挂了,换了三星现在4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行车记录仪tf卡,闪迪1年挂了,换了三星现在4年了,没问题。

你用的哪种闪迪卡?

网友D:
我的 tf 卡選擇經驗:
1. 選有存儲芯片生產能力的國際大廠;
2. 包裝一定要標註寫速度,且要 ≥ 60 MB/S.

用過無數卡,一直用 tf 卡做我筆電的二號硬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 tf 卡選擇經驗:
1. 選有存儲芯片生產能力的國際大廠;
2. 包裝一定要標註寫速度,且要 ≥ 60 MB/S.

40M写入速度不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 tf 卡選擇經驗:
1. 選有存儲芯片生產能力的國際大廠;
2. 包裝一定要標註寫速度,且要 ≥ 60 MB/S.

tf卡能做笔记本电脑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 tf 卡選擇經驗:
1. 選有存儲芯片生產能力的國際大廠;
2. 包裝一定要標註寫速度,且要 ≥ 60 MB/S.

用 tf 卡做筆電的二號硬盤,用的NTFS文件系统,还是FAT32?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M写入速度不够么?

不是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側面說明了卡的質量,60M 是一個分水嶺,低於該值的都是偏低端的卡,自然更容易壞。

電腦全部是 ext4 格式(除了 boot 分區是 vfat)。
U 盤我也是用 tf 卡 + usb3 讀卡器,vfat + ext4 分區。
手機和相機也都是 tf 卡,vfat 格式。
然後各種板子,跑 linux 的也都是 ext4 格式(同樣 boot 分區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側面說明了卡的質量,60M 是一個分水嶺,低於該值的都是偏低端的卡,自然更容易壞 ...

你不用windows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tf卡能做笔记本电脑硬盘?

是的,放在電腦裡面不拿出來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不用windows么

極少用,用的時候打開 VirtualBox 虛擬機,有一個 XP 和 一個 win7 可以選。一年打開虛擬機的次數十個手指能數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放在電腦裡面不拿出來就可以了。

CF外壳套tf卡,然后把CF卡插电脑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極少用,用的時候打開 VirtualBox 虛擬機,有一個 XP 和 一個 win7 可以選。一年打開虛擬機的次數十個手 ...

你平时上网,购物,用的都是Linux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CF外壳套tf卡,然后把CF卡插电脑里面么?

老電腦和相機都是用卡套把 tf 卡轉成 sd 卡再使用。電腦使用半高卡套,不凸出礙事。
我現在用的 Samsung flex book 13.3 吋本子直接是 tf 卡槽,和手機一樣放到托盤上插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平时上网,购物,用的都是Linux么

是的啊,國外工程師主流使用 linux,我們也要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電腦和相機都是用卡套把 tf 卡轉成 sd 卡再使用。電腦使用半高卡套,不凸出礙事。
我現在用的 Samsung  ...

你的tf卡平时以读为主,基本不做写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啊,國外工程師主流使用 linux,我們也要跟上。

你用的是Ubuntu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Ubuntu么

我電腦上,工作代碼很多都是在 tf 卡上編寫、編譯,經常寫卡的。

用的是 Gento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電腦上,工作代碼很多都是在 tf 卡上編寫、編譯,經常寫卡的。

用的是 Gentoo ...

你用的具体哪款卡?
4k 64线程读写性能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電腦上,工作代碼很多都是在 tf 卡上編寫、編譯,經常寫卡的。

用的是 Gentoo ...

工作代码放在固态盘,或者机械盘里面是不是更可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具体哪款卡?
4k 64线程读写性能怎样?

電腦用的這款,手機、相機用的同款 64G 版本。

不關注性能,沒測過。

代碼每次 git commit 都會順手 push 到服務器,不擔心意外損壞。
其它文件也會定期 rsync 備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側面說明了卡的質量,60M 是一個分水嶺,低於該值的都是偏低端的卡,自然更容易壞 ...

写入速度快的卡,不一定耐用?

https://item.jd.com/7160180.html 三星128耐用卡,199元一个,写入速度30M
https://item.jd.com/100013308318.html 三星128g卡,97原一个,写入速度8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腦用的這款,手機、相機用的同款 64G 版本。

你写入数据量不大,主要对随机读写要求高?
A2,A1主要是随机读写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電腦上,工作代碼很多都是在 tf 卡上編寫、編譯,經常寫卡的。

用的是 Gentoo ...

Gentoo适合做服务器开发,但是不适合跑商业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電腦和相機都是用卡套把 tf 卡轉成 sd 卡再使用。電腦使用半高卡套,不凸出礙事。
我現在用的 Samsung  ...

把数据放在tf卡上,是不是为了插拔方便
你平时经常插拔这个tf卡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入速度快的卡,不一定耐用?

https://item.jd.com/7160180.html 三星128耐用卡,199元一个,写入速度3 ...

第二個連接根本就沒標寫速度,所以更便宜,也意爲着比寫速度 30M 的更垃圾。

网友D:
引用 楼主:
Gentoo适合做服务器开发,但是不适合跑商业软件吧

都適合。我用的 xfce4 桌面。當然服務器也是 gentoo. 能用 gentoo 的地方我都用 gentoo, 可配置性非常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個連接根本就沒標寫速度,所以更便宜,也意爲着比寫速度 30M 的更垃圾。 ...

图片中说了3G视频文件38秒完成,差不多顺序写入是80M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適合。我用的 xfce4 桌面。當然服務器也是 gentoo. 能用 gentoo 的地方我都用 gentoo, 可配置性非常強 ...

技术文档,用的不是docx格式么?
libre office格式支持和显示都不如原版office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数据放在tf卡上,是不是为了插拔方便
你平时经常插拔这个tf卡么  ...

不是,是因爲主固態硬盤 512G 容量不夠用。

U 盤之所以用 tf 卡,是因爲 tf 卡更通用,譬如淘汰下來的卡還可以喂板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中说了3G视频文件38秒完成,差不多顺序写入是80M每秒

只要包裝沒標寫速度,就不用管其它的。寫入文件會有操作系統緩存,沒有意義。
3G视频文件38秒完成是指讀取速度。
包裝寫的是 60M 寫速度,算中等的卡。

如果寫速度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如果有專門用於監控的卡,我會考慮用專用的卡,否則會用通用的卡。當然還有價格因素。

有 linux 版本的 wps 可用。

一般看文檔都是 pdf 格式。

自己寫文檔,簡單的用 markdown 生成 pdf,複雜的用 xelatex 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因爲主固態硬盤 512G 容量不夠用。

U 盤之所以用 tf 卡,是因爲 tf 卡更通用,譬如淘汰下來的卡 ...

用tf卡+读卡器做的优盘,读写速度很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包裝沒標寫速度,就不用管其它的。寫入文件會有操作系統緩存,沒有意義。
3G视频文件38秒完成是指讀 ...

用 markdown 生成 pdf,这么小众的做法,一般是自由职业者才这么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包裝沒標寫速度,就不用管其它的。寫入文件會有操作系統緩存,沒有意義。
3G视频文件38秒完成是指讀 ...

wps的显示效果,速度,格式编辑显然都没有word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因爲主固態硬盤 512G 容量不夠用。

U 盤之所以用 tf 卡,是因爲 tf 卡更通用,譬如淘汰下來的卡 ...

你的笔记本电脑不支持安装多块硬盘么

网友:
闪迪卡手机里用坏过,三星卡手机里摄像头里记录仪里都没用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