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刀闸分合闸状态,图像识别处理方法

楼主(2020-09-29):
请教大家,视频监控刀闸分合闸状态,图像识别处理方法有哪些?

网友:
买个海康的AI摄像头就能解决,海康有AI自动学习平台

网友:
加一颗LED指示灯,然后图像识别检测LED亮灭

网友:
这事听上去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是正路。

如果是传统方式,如果能确保摄像头不动,用图像相似性判断闸刀部分的图像,应该也行,误报漏报啥的得自己测。

网友A:
比较开合2张图片, 差分方法处理, STM32都能搞定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A:
比较开合2张图片, 差分方法处理, STM32都能搞定

背景不同也能识别比对出来?

网友B:
一个机械开关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上图像识别。

我觉得大家还是讨论一下,下雨天是否会砸死人 比较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机械开关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上图像识别。

我觉得大家还是讨论一下,下雨天是否会砸死人 比较有意义 ...

也许是高压开关,必须非接触的方式去检测

网友:
以前搞过类似的,给你个方法参考。
识别轮廓,找重心,判断位置, 这个轮廓可以是闸刀的手柄,或者其他标志物。 甚至自己绑一个特殊颜色的识别物,来判断重心找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高压开关,必须非接触的方式去检测

开关 再高压,都可以机械并联一个检测开关。

再不济 用红外线对射管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开合2张图片, 差分方法处理, STM32都能搞定

STM32和摄像头连接的方法是?

网友:
用U型光耦可以吗

网友D:
mcu和npu之间有鸿沟,楼主去看看rk的rv1126,rk3566 3568 3588或者全志v853 t527,都能轻松实现,不要去走弯路看什么openmv,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cu和npu之间有鸿沟,楼主去看看rk的rv1126,rk3566 3568 3588或者全志v853 t527,都能轻松实现,不要去走 ...

我其实一直都挺想用这些国产带NPU的芯片做项目的。只是软件支持感觉都不怎么样。我记得两周前看OrangePi AIpro的介绍上有句我见过最自信的介绍,大概意思是“本产品只能跑随附的模型,想跑自己的模型请找别家。“当然现在可能支持稍微好点了就把这句话撤了。

最早的时候我尝试过拿K210上手,但是从来没有转换模型成功过。尤其是很多算子不支持,没有办法转换别人训练好的模型。

之后我试了RV1106。有一次成功转换了例程的YOLO模型,也确实能跑。但是,不久以后Github上的程序更新了,和说明文档也不同步了。搞得非常麻烦。而且最后尝试转自己的YOLO模型一跑就报错,也不知道怎么调试。这些国产公司在Github上装死是常态,也别指望有任何技术支持。

与之相反,Jetson平台的话TensorRT从来不报什么错,转换完基本立刻就能跑。说实话体验确实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高压开关,必须非接触的方式去检测

二十多年前我们做工程的时候配电都用开关配套辅助触点做状态监控的了
像施耐德电气的开关都有配套的辅助触点作状态监控或自动化联动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其实一直都挺想用这些国产带NPU的芯片做项目的。只是软件支持感觉都不怎么样。我记得两周前看OrangePi  ...

别说个人了,我们在RK花钱注册的开案项目,也是一坨屎的所谓支持,fae跟个傻子一样,好像听不懂问题一样或者是装作没听懂,问他问一年也答不到点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说个人了,我们在RK花钱注册的开案项目,也是一坨屎的所谓支持,fae跟个傻子一样,好像听不懂问题一样 ...

唉,那看来只能继续支持皮衣黄的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其实一直都挺想用这些国产带NPU的芯片做项目的。只是软件支持感觉都不怎么样。我记得两周前看OrangePi  ...

同感,加了k210的销售,对我在资料上看到的他家板子带的功能竟然一问三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