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使用的设备树是另外写的还是使用uboot的设备树?

楼主(2020-09-29):
第一次接触linux并且第一次接触openwrt并且第一次接触zynq。。。

比如我在zynq中移植好uboot,这是需要设备树的,上电启动uboot没啥问题。
然后我单独编译openwrt,使用zynq平台(暂时只能选自带的zed、zc7020等)但是我的
硬件跟开发板有点区别,make menuconfig中选择硬件,目前还没找到openwrt的defconfig
文件怎么设置,只能选择使用的板子是类似于zed平台的,make menuconfig中也有选择
BootLoader,先选用zed平台的,但是串口打印我用uart0,zed使用uart1,那么openwrt
在编译时是调用了zed的uboot中的设备树还是openwrt有自己的设备树?
我理解的是uboot启动完成后调用openwrt,这个时候就完全交权给了openwrt了,那么
设备树文件使用的是哪个,有点搞不清楚
关键是搜索dts文件不知道他们调用的是哪个,还在学习和慢慢看Makefile文件,有点晕

网友A:
应该参考target里的patch,来修改arch/arm/boot/dts/zynq-*.dts里的叙述就行了

网友B:
内核打patch,然后放到 target/linux/zynq/patches-4.14 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参考target里的patch,来修改arch/arm/boot/dts/zynq-*.dts里的叙述就行了

/target/linux/zynq中的makefile文件定义了bord名称等
我把board名字改成自己的
编译出错,然后找出错位置,
top/makefile文件引用include/target.mk中的board名称,然后再调用/target/linux/zynq
我还在挨个看,看看能不能顺腾摸瓜把自己的板子名称添加进去编译
openwrt编译是要把我移植的uboot放进去一起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核打patch,然后放到 target/linux/zynq/patches-4.14 路径下

/target/linux/zynq中有
dir:base-file
dir:image
base-file.mk
config-4.4
makefile
base-file文件夹中定义了各个bord的下载地址什么的
没有patches-4.14
是要将我自己修改后的uboot源码放进来编译,然后调用我修改的dts文件吗

楼主:
好晕啊,改了点东西,报错,结果改回去还报错,都不知道自己改了什么了

网友(2021-01-25):
我也发现openwrt的设备树位置和高性能linux的设备树位置不一样。 好像在紧挨在内核之后,就是在kernel分区的最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