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大电流的24V稳压成3.3v的芯片!谢谢!

楼主(2020-09-29):
大家好!!!最近有一个项目 需要接 几十个传感器 每个传感器电流上百ma   目前有两种方案1一种是 单独给每一个传感器弄一路 dc-dc电源    ,还有一种是 2找一个输出电流能达到10a左右的ic 共用这一路电源。
目前找到一款ti的 可以达到14a。LM3151 这一系列的。
关于这两种方案哪一种更靠谱了?谢谢了 如果用第二种  还有推荐的合适芯片吗??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么多传感器,估计会用到长布线,低压大电流麻烦,不如用方案一

网友:
方案一,好买又靠谱,不用担心线上压降,电源也干净

网友B:
10A DCDC到5V,然后每个传感器LDO到3.3

网友C:
单独给每一个传感器弄一路 dc-dc电源, 可以隔离故障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大家都推荐的方案1   方案1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  板子会比较大  加工也比较麻烦 不过 大家都这么推荐  我还是算方案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传感器,估计会用到长布线,低压大电流麻烦,不如用方案一

好的 谢谢!准备用方案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 DCDC到5V,然后每个传感器LDO到3.3

你好  你推荐的这个好像确实可以减少 很多电感 采用 ldo的话  有一个问题是   24v转 5v 10a  ,那为啥不直接用转3.3v  10a的?是不好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大家都推荐的方案1   方案1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  板子会比较大  加工也比较麻烦 ...

现在很多DC/DC也是小体积了,外围也少了很多。
我用JW5026,外围没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给每一个传感器弄一路 dc-dc电源, 可以隔离故障

我也觉得 目前就是 觉得 全部用 dc-dc 会不会 电容电感用的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DC/DC也是小体积了,外围也少了很多。
我用JW5026,外围没啥东西。 ...

你好  这个ic 我好像也用过   用在 4g模块  效率比较高  开关频率比较高   这个是价格稍贵了点  1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 DCDC到5V,然后每个传感器LDO到3.3

有着芯片推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着芯片推荐吗?

为什么不用AC-DC 5V电源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大家都推荐的方案1   方案1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  板子会比较大  加工也比较麻烦 ...

看你的实际传感器分布, 如果传感器直接在板子上, 那么公用电源也没什么, 如果传感器接几米线到板子, 最好还是将电源的DCDC接在传感器端, 连接线走高压小电流, 降低线上的压降,
无论怎样都不存在板子会比较大的情况啊. 你是不是理解错大家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实际传感器分布, 如果传感器直接在板子上, 那么公用电源也没什么, 如果传感器接几米线到板子, 最好 ...

主要是 觉得  单个 dcdc 和几十个dcdc 比起来 要小很多  元器件也少很多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AC-DC 5V电源呢

因为锂电池供电的

网友:
每个都加一个小DCDC吧,这样输入电流小,输入加个保险,单个坏了不影响其他的

网友G:
先到5V,再分布LDO 3.3

网友H:
第二种方案,可以采用NB685和MP8719直接输出3.3V,也可以用NB685和MP8719输出为5V,然后在各个传感器端加LDO。这两个芯片还提供一路3.3V LDO,可以让负载端和主板电源分开。
不过还是推荐方案1,24V传输,然后传感器端用DCDC成3.3V,采用国产的DCDC很便宜,比如蕊源的RY83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种方案,可以采用NB685和MP8719直接输出3.3V,也可以用NB685和MP8719输出为5V,然后在各个传感器端加LD ...

谢谢   提供这么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到5V,再分布LDO 3.3

  目前打算   单个 dc-d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   单个 dc-dc了

单个成本最低,风险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都是方案一,方案2输出太多,到每路供电不干净。
24V稳压3.3V,上百MA一般就种:
1,LDO芯片,如PW6206 ...

你好!!非常感谢!!想请教下 我目前用的方案1  用的jw5026 24v DCDC稳压成3.3  现在板子发烫严重快40到50度了  感觉不是很正常 虽然用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DC/DC也是小体积了,外围也少了很多。
我用JW5026,外围没啥东西。 ...

你好 我用的你推荐的 这个ic  目前是可以工作输出 3.3v 就是发烫严重 我目前加的负载电流不大的  也就最多60ma左右的   这个是啥原因了?附了电路图

网友D:
看原理图没问题,看看PCB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原理图没问题,看看PCB布局

布局大概是 电感那个线直接到 负载。反馈那个线打过孔从背面走的 为了远离电感。然后接到负载。要回去才能上图。这个输出电容有要求吗?我用的xr5 啥的 是不是得用xr7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布局大概是 电感那个线直接到 负载。反馈那个线打过孔从背面走的 为了远离电感。然后接到负载。要回去才 ...

我用的5V输出,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5V输出,没啥问题。

你这电感 封装好小。你电容是普通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电感 封装好小。你电容是普通电容吗

电流不大,用的1008或者0805的村田的电感。
电容没有特殊注意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I:
PCB布局很一般阿,要加强,参考这个建议

谢谢,根据参考布局,又修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