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研究怎么打印下载的3D作品

楼主(2020-09-29):
来源: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764200

这是我下载到的 stl 文件:

现在开始研究,怎么样将下载到的 stl 文件,转为打印机能接受的: pwmo 格式。

主要是研究一种叫切片的软件。 Photon 官方U盘已经提供了软件与教程。 我一边学习,一边更新。

楼主:
另外这个作品候补。好精致。靠涂颜色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735893

楼主:
这个软件竟然很神奇的有中文简体版:

楼主:
我一直担心如果这模型是实心的,该有多浪费材料。

预览后发现,是空心的,这就放心了。

楼主:
看来这款机器,是 Anycubic 公司定制过的。 里面的机器型号,全部该公司的产品:

设置好机器后, 看到机器的参数自动填写上去了。这点很好,不用担心设置错误。

楼主:
这软件还能打开已经切版好的 stl 格式。 不过打开的速度好慢,因为是一片一片的重新合成3D模型,其实是使用点阵合成的,速度当然慢了。

如果有大量这样的文件,看来得找一台CPU与显卡厉害的电脑才能加速。

我的T430S (i5-3320m) 打开需要2-3分钟。

网友A:
光固化打印不建议把模型像这样平放着打,因为粘在底板上很难完好取下来的,而且前几层要附着稳当最好是整块大面积的,所以模型底下要加支撑和底座,打印完再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固化打印不建议把模型像这样平放着打,因为粘在底板上很难完好取下来的,而且前几层要附着稳当最好是整块 ...

有道理。

网友B:
淘宝上有人卖打包好的文件,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人卖打包好的文件,也不贵

推荐一些给我。

网友:
原来光固化用的切片软件和FDM的不一样,以为能兼容的,原理也差不多吧,只是输出格式不同。

虽然X轴方向只有82mm,  但Y,Z都有100多以上, 所以同样可以将模型旋转合适的方向,以打印尽可能大的模型,  FDM也是可以这样用,但FDM的支撑太难拆了, 就算拆了也粗上加粗表面更难看, 不知光固化的支撑拆除后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固化打印不建议把模型像这样平放着打,因为粘在底板上很难完好取下来的,而且前几层要附着稳当最好是整块 ...

这只狗狗, 四脚着地,不用加支撑,就能直接打印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只狗狗, 四脚着地,不用加支撑,就能直接打印出来?

觉得光固化原理上看是可以的,前提是要粘得四只脚.

不加支撑,FDM想不到不用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只狗狗, 四脚着地,不用加支撑,就能直接打印出来?

狗的肚子下面 头部 和尾巴都需要加支撑,否则可能成型异样或者根本不能成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狗狗, 四脚着地,不用加支撑,就能直接打印出来?

尽量不要大面积悬空,不然打印完一层后平台上升时悬空那块可能会粘在膜上分离失败。一层只有零点零几毫米厚度,离型时仅靠四个脚想把肚子这整块拉起来很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觉得光固化原理上看是可以的,前提是要粘得四只脚.

不加支撑,FDM想不到不用想. ...

这种长悬空打印光固化反而没FDM好打的,FDM可以悬空拉桥,只是底部不整齐,整个模型是可以打出来的。

网友E:
可以看看我的埃菲尔铁塔的栏杆的一样悬空的,可以打出来的,不用支撑的。太长肯定不行,会打印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大面积悬空,不然打印完一层后平台上升时悬空那块可能会粘在膜上分离失败。一层只有零点零几毫米 ...

有道理, 这个面积太大了,看来不加支撑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悬空打印光固化反而没FDM好打的,FDM可以悬空拉桥,只是底部不整齐,整个模型是可以打出来的。 ...

悬空拉桥那效果, 就基本差得连看也不能看.再说也拉不了多长,顶多几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我的埃菲尔铁塔的栏杆的一样悬空的,可以打出来的,不用支撑的。太长肯定不行,会打印失败 ...

栏杆打印时在膜上的面积很小,而且两头都有柱子同时向上拉,这样拉扯的力量不会很大离型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的肚子下面 头部 和尾巴都需要加支撑,否则可能成型异样或者根本不能成型。

如果不加支撑,打印失败,对机器(可能主要是分离膜)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支撑,打印失败,对机器(可能主要是分离膜)有没有不良影响? ...

如果一直拉不起来,会造成一大块树脂固化在膜上,如果取下时对膜造成损伤可能要换膜。另外有可能造成一些悬碎片,树脂重复使用的话需要想办法弄掉。坛里有个帖子是打印失败的,可以看到就是一大块粘在膜上了

网友A:
FDM支撑是这样的,光固化的也差不多就是加这些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直拉不起来,会造成一大块树脂固化在膜上,如果取下时对膜造成损伤可能要换膜。另外有可能造成一些 ...

看起来很麻烦,FDM顶多是铲除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麻烦,FDM顶多是铲除重来

是的,光固化有一点不好的是树脂不是透明的,不知道里面倒底打印成功了没有,只有等拉出液面了才看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加支撑,打印失败,对机器(可能主要是分离膜)有没有不良影响? ...

影响不大,分离膜可以自行更换,淘宝上有卖的。其次就是固化的树脂需要过滤里面没成型的碎块然后再次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DM支撑是这样的,光固化的也差不多就是加这些位置。

这支撑自己画的?我的Anycubic Mega S悬空面我都是用软件自动生成的支撑打的。
但是悬空面效果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M支撑是这样的,光固化的也差不多就是加这些位置。

能将加了支撑的源文件发上来?

网友:
之前打印的:

网友:
就差着色了

网友:
打印这样的,有加支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将加了支撑的源文件发上来?

没办法导出,我的支撑是FDM切片软件自动生成的,不能带支撑保存成STL的。而且光固化和FDM支撑方式不一样的,一般是点支撑,而FDM是线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支撑自己画的?我的Anycubic Mega S悬空面我都是用软件自动生成的支撑打的。
但是悬空面效果都不好。{: ...

一般国内3D打印机都是用的CURE内核切片的,操作简单但实际打印效果会差一点。可以考虑换Simplify3D切片,参数多,自己慢慢调合适了就打得比较好了

网友G:
按我的经验加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

想省点料还可以镂空,不过要加两个孔溢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竟然很神奇的有中文简体版:

一个大陆企业开发的软件没有中文简体版就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大陆企业开发的软件没有中文简体版就见鬼了……

怪不得老是非法退出。

今天发生3次了。

这么垃圾的软件,我最近十年都没有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我的经验加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

想省点料还可以镂空,不过要加两个孔溢料。 ...

学习了,这样非常好!

狗狗是脚不会因为铲刮破坏。

网友H:
这个狗狗侧躺着打,是不是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狗狗侧躺着打,是不是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对的 每次都是固化整个平面  高度越低时间越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狗狗侧躺着打,是不是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但是侧面打需要生成很多支撑点,影响表面美观程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我的经验加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

想省点料还可以镂空,不过要加两个孔溢料。 ...

研究GEN10 服务器,现在才能回来继续。 我看了你给我的文件,是空心的。

是否应该先做抽壳与填充?

需要打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GEN10 服务器,现在才能回来继续。 我看了你给我的文件,是空心的。

我给你的文件是实心的,你这切片软件只有最外层表示成青色,内部实心区域是灰色。

你可以自己抽壳和打孔(在屁眼的地方打最合适了 ),填充要看有没有需要内部支撑的地方,没有的话可以不加(我记得这个模型是没有)。

楼主:
刚才试着打孔。测试了一下,发现多打了一个孔。 竟然找不到方法删除多余的那个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试着打孔。测试了一下,发现多打了一个孔。 竟然找不到方法删除多余的那个孔。

后记 :  问了官方,竟然说无法删除,只能重新打开原文件。

我试了,没有保存之前,连 ctrl + Z 后悔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我的经验加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你的机器。

想省点料还可以镂空,不过要加两个孔溢料。 ...

我看你加的这些支撑, 是根据这个狗狗的投影而加上支撑的:

这个投影是你自己人工画的,或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

楼主:
肚皮下这个多支撑点,水口钳剪掉后, 看来需要打磨?  用什么方法打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你加的这些支撑, 是根据这个狗狗的投影而加上支撑的:

我用赤兔的切片软件自动加的。

Anycubic Photon是兼容赤兔切片软件的(因为用的就是赤兔提供的主板和固件),但Photon Mono就只能用他们自己的切片软件了,不知道是换了主板方案还是故意让赤兔屏蔽掉了。

不过赤兔切片可以导出修改后的STL文件,我是觉得赤兔比Photon Workshop更完善一些,你也可以下一个来玩玩:https://www.chitubox.com/zh-CN/download.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肚皮下这个多支撑点,水口钳剪掉后, 看来需要打磨?  用什么方法打磨?

透明树脂剪掉支撑后就是一堆透明的小点(其它地方酒精洗完是磨砂质感),我可以接受,一般懒得做额外打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赤兔的切片软件自动加的。

Anycubic Photon是兼容赤兔切片软件的(因为用的就是赤兔提供的主板和固 ...

Photon Workshop 目前是2.13版,我问原厂给了2.14版(官网还没有下载的)。仍然是用一段时间就非法退出。

看来玩熟后,我得抛弃Photon Workshop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Photon Workshop 目前是2.13版,我问原厂给了2.14版(官网还没有下载的)。仍然是用一段时间就非法退出。 ...

问题是Photon Mono只认Photon Workshop的文件格式,你没办法不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Photon Mono只认Photon Workshop的文件格式,你没办法不用它……

这么大的坑啊。

我买了清洗固化机,打印后作品必须取下来,才能清洗。其它型号是可以直接将打印平台挂在清洗机上面。

看了photon mono 是一个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Photon Mono只认Photon Workshop的文件格式,你没办法不用它……

切片出来的格式不通用?另一种光固化打印机不能用?这个确实是个大坑,不知其他品牌是不是这样?

网友:
学习了,加支撑就好

楼主:
开始打印古大师给我支撑的文件。Y尺寸我缩小到40mm。肚皮上我还加上了小孩姓名(当然下面的图片姓名涂掉了)。

抽壳和填充忘记了(这破软件老是非法退出,之前改动的丢失了)。现在打印的是实心的。

2小时08分。

楼主:
机器放在阳台打印,就是放心。阳台风大,废气马上吹走。

楼主:
打印完成。

太小个了,小孩不收货。

重新打印大点的。

楼主:
电脑休眠回来,官方的破程序100%会非法出错:

楼主:
发现树脂上面竟然有一大块结了!

我猜到原因了:阳台目前大太阳照射着机器,我以为盖上它的防护罩不怕阳光,看来错了。

下次打印的时候,我盖上使用外箱子制作的防护罩:

楼主:
虽然官方无法解决photon mono 在固化机上的平台固定,但难不倒我。

我使用扎带固定了:

放入清洗机内:

加上大概1500毫升的工业酒精。这酒精5升才37.5元,便宜不心疼。

我闻了一下味道,没有什么工业异味。

楼主:
清洗6分钟:

里面的扇叶高速旋转,水流很急,应该清洗效果很好:

清洗完,酒精不用倒出来,容器带有盖子,这个设计非常好:

扇叶在容器内,看来是通过磁铁传输转动的。这点也很赞:

楼主:
清洗好了。

楼主:
固化:

固化完成:

楼主:
等小孩放学回来,就可以使用水口钳剪开支撑点了。

楼主:
将Y轴的尺寸改为80mm, 抽壳与填充。

提示需要4小时,12克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