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在汇编中填函数地址

楼主(2020-09-29):
在startup中向量表就是填的一大堆函数地址。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尝试自己填写其他函数地址失败  类似下面这样
        IMPORT FUN_NAME
        DCD   FUN_NAME

网友:
即然是IMPORT的变量,为什么还自己定义了?

网友A:
应该可以呀,报的什么错误?确认 FUN_NAME 这个符号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呀,报的什么错误?确认 FUN_NAME 这个符号存在吗?

发现了  是PI的不能, 一般的可以。   PI的在MAP中实际也有分配地址(加载域地址),怎么引用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