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32路3.3V TTL信号的电平转换为10V电平,有没有专用芯片可以实现?

楼主(2020-09-29):
需要将32路TTL信号转换为10V电平,即0V输入对应0V输出,3.3V输入对应10V输出
需要有20ma左右的驱动能力,用比较器或三极管搭感觉器件太多了,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实现这种多路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求灌电流的话uln2803 +上拉?

这个芯片不是推挽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电平,电阻大了电流不够,电阻小了,功耗又太大

网友B:
ULN2003 ULN2803   每个7-8路,带二极管保护

网友:
L293D,堆8个

网友:
1、使用ULN2003等加上拉电阻到10V,完成3.3V到10V的电平转换
2、使用CD4069之类的10V供电,受1控制,产生10V的推挽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ULN2003 ULN2803   每个7-8路,带二极管保护

这两个都是反相的吧,有没有同相的?

网友:
可以用7407,OC加上拉

网友:
这是远距离传输?类似电流环?

网友:
TD62783价格有点贵

网友:
mos驅動片子

网友:
h桥芯片也可以,一个h桥可以有4路输出,比如hr8833

网友:
Mos驱动芯片,比如ucc27324两路同相,国产eg27324可代替,峰值电流至少有2A,持续电流20ma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看看CD40000系列?  比如CD4069?

网友:
还不如用mos管搭电路,一个mos,三个电阻就是一个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