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口的光纤收发器能否当交换机使用

楼主(2020-09-29):
光纤收发器,其中发射端有1光口8电口,接收端1光口1电口,可以做下级交换机用么?

网友:
这么多口,就是个交换机吧,怎么还有接收端发射端?   难度接收端做了vlan隔离?

网友A:
你是想要用一个接收端(或一个发射端)当做8口交换机呢,还是打算用光纤把收发两边的光口也连上一起当个16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用一个接收端(或一个发射端)当做8口交换机呢,还是打算用光纤把收发两边的光口也连上一起当个16 ...

想从现有的交换机上接一根网线到接收机的电口,然后接收机的光口用光纤接到发射机的光口,发射机有8个电口再接网线到电脑或NAS、机顶盒等设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从现有的交换机上接一根网线到接收机的电口,然后接收机的光口用光纤接到发射机的光口,发射机有8个电 ...

可以 很标准的应用场景 把光口也想象成网口就行了

网友:
什么牌子光纤收发器?

楼主:
没牌子,只有型号:ET-880GIS-3-8和ET-880GIS-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