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下板载32个 485从机的 pcb画法!

楼主(2020-09-29):
我又来了!!谢谢大家!我目前的是 要在一个pcb板子上面 设计一个 mcu 作为主机+32路 485从机 这样的通信。以前用过的大部分是 用的外接双绞线。现在有一个疑问是 ,现在全是板载用pcb 画线 这样 会不会对通信有影响了?波特率 115200,距离最大 10cm 也就是板子的两端 。如图那样画总线。不知道有啥需要注意的没?
还有有推荐的 485芯片吗,3.3v 供电。谢谢大家!!无以为报,只能抽时间 到时候给大家分享点,资料哈!!

网友:
sp3458是3.3V可以工作的。

网友A:
这么点距离,随便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距离,随便画

谢谢  不需要 走啥蛇形之类的吧

网友B:
像绣花针缝衣服一样的走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绣花针缝衣服一样的走线都行

是因为距离近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C:
加200Ω电阻,直接连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200Ω电阻,直接连接就可以。

200欧姆电阻?加在哪? 匹配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欧姆电阻?加在哪? 匹配电阻吗?

串联到口线上, 防止输入输出 搞错时限流。

网友D:
用链式可能要好些,事实这么短随便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到口线上, 防止输入输出 搞错时限流。

只接一个对吗  比如主机那边 485总线  a b接 电阻  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链式可能要好些,事实这么短随便画

菊花链吗?类似那种围成一个圈 那种吗   手拉手那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菊花链吗?类似那种围成一个圈 那种吗   手拉手那种吧?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接一个对吗  比如主机那边 485总线  a b接 电阻  就行了吧?

理论上,主机端 串2个电阻就可以。
但如果不是成本很严格的产品,
每个芯片都串2个电阻,可提高抗干扰。

网友:
板载是单一阻抗系统怕什么,怎么多好调,不是有坛友用485做的cdbus,可以上到40M的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