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规则形状的板框如何拼版?

楼主(2020-09-29):
如上所示板框的右上角有个缺口,想无缝拼版然后V-CUT(详见下图),
但是板厂说V-CUT只能走直线,这种做不了。
请问这种有缺口的板子大家是怎么拼版的?

网友:
我记得jlc有说明是最小能铣0.6mm的槽,所以紧挨着不太行,会把板边铣破。你得留点距离给jlc铣异形槽。间隔1mm拼板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A:
正反+旋转,把缺口拼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旋转,把缺口拼在一起

正解,这种方法可行。

网友:
简单的做法就是留出间距锣槽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B:
我的拼版这样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拼版这样可以的

板子左边的长方孔是真正的板子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左边的长方孔是真正的板子需要的?

板子需要的,只有右边是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