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的漏电流IDSS范围太大,试验成功,但不敢用。

楼主(2020-09-29):
VISHAY的 SI2308BDS的IDSS,如图,只有最大值,最大值就不能用了。

NXP的 2N7002的IDSS,如图,典型值0.01uA是可以用的,但最大值就不能用了。

MOS管的漏电流,在R23=2MΩ(阻值不能改小的,改小会影响其他电路)上的压降
2M x 0.01uA =0.02V     OK
2M x 1uA  =2V             不行

试验了10个SI2308BDS  N-MOS管,其中有1个压降>2V,9个<0.02V,
所以,厂家是不能保证,每个都在典型值的。

也想到用 继电器触点、干簧管触点,但体积大,放不进去。

寻找 替代N-MOS:
1,最大电压60V左右,最大电流30mA。
2,导通时,压降<0.05V
3,断开时,漏电流<0.04uA

网友A:
JFET吧,例如MMBFJ112,关断漏电流1nA max,就是栅极要给负压……

楼主:
谢谢,我看看。

IDDS好像是mA级啊!

是不是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

IDDS好像是mA级啊!

这是加负10V来关断啊……电源要麻烦了

网友:
你找rdson在2r以内的就行(你30ma,2r时压降60mv挂个边)。vgs如果只有5v,那么就找vgs=4.5v时的2r以内的管子。小管子漏电流也小些。电流越大漏电流越大。

网友:
SI2306 就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

IDDS好像是mA级啊!

JFET大多是耗尽型,0栅压是通态(相当于电流为Idss的恒流源),负栅压关断,由于漏电流小,结电容小,除了做放大器外高阻或高频小信号开关和输入保护也很常用。

楼主:
谢谢 gzhuli 大师,

线路板上没有 负压,产生负压太麻烦。

楼主:
与SI2308一样的,
超说明书使用,不能保证,
可能有部分会不能用。

网友:
用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B:
用2N7002E,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BSS123的漏电流符合要求。
VDS =20V,VGS = 0V        漏电流最大10nA

但内阻有3.5欧姆,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N7002E,满足你的要求。

就长电的 2N7002,写
VDS=60 V, VGS=0 V        最大漏电流80nA

其他公司2N7002的,包括国际知名厂家,都写  最大漏电流1uA,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BSS123的漏电流符合要求。
VDS =20V,VGS = 0V        漏电流最大10nA

Si1022R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长电的 2N7002,写
VDS=60 V, VGS=0 V        最大漏电流80nA

我看的是ON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SI2308一样的,
超说明书使用,不能保证,
可能有部分会不能用。

SI2306 的 IDSS<0.5uA啊 不是10u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长电的 2N7002,写
VDS=60 V, VGS=0 V        最大漏电流80nA

国产,你也信?

网友:
不能把 2M  值 减小吗 ?
看到 很多MOS  都是 1UA  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JFET吧,例如MMBFJ112,关断漏电流1nA max,就是栅极要给负压……

JFET  一直没搞明白  用在什么场合的?

跟 普通  MOS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耐压太高吧

网友:
感觉那个稳压二极管D20也有电流消耗吧

网友:
这样设计有点悬,做个80℃温度实验

网友C:
个人觉得整个设计是不是都得重新考虑下?
不光是哪个MOS选型困难的问题……
换三极管和JFET都不行……
其他的每个地方都不合理……
2M和500分压后的电压比LM358的失调电压还小……
390k上的压降可能比2M和500分压后的电压还大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整个设计是不是都得重新考虑下?
不光是哪个MOS选型困难的问题……
换三极管和JFET都不行……

这个电路的左边是: 2~10V,4~20mA信号输入。

MOS管控制500欧姆电阻,使4~20mA信号输入 转换为 2~10V。

上面的10V是:当左边的输入信号 断开时,给提供一个10V的默认信号。所以不能使其小于9.9V。
而2M电阻,不能太小,太小会从输入信号吸收电流,影响输入信号的电压。

现在是,当左边的输入信号 断开时,MOS管的漏电流使电压会到5~7V。

网友:
为什么不用小于2V做为条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左边是: 2~10V,4~20mA信号输入。

MOS管控制500欧姆电阻,使4~20mA信号输入 转换为 2~10V。

管子真很难选……
三极管的漏电流常温下能到10nA,但在高温下也能到uA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左边是: 2~10V,4~20mA信号输入。

MOS管控制500欧姆电阻,使4~20mA信号输入 转换为 2~10V。

4~20mA信号的关断,依靠的是什么?是前一极的4~20mA电路本身,还是图中的NMOS管?如果是前者的话,可以考虑使用PNP管替换2M的电阻与下面的NMOS管组成个推挽电路,如果驱动NMOS的电平不够高的话,再加一级电平转换。

楼主:
不是关断。
是4~20mA用500欧姆电阻转换成2~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关断。
是4~20mA用500欧姆电阻转换成2~10V。

”当左边的输入信号 断开时,MOS管的漏电流使电压会到5~7V。“这里的关断指得是什么?NMOS使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在4~20mA信号不输入的情况下将电平抬高到10V的么?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老外的书,说那些最大漏电流标1uA是因为常规的测试设备只能测到这么多,不想费事所以就标这么多。如果要标最大80nA就得按这个指标来测,会明显增加测试成本。
实际典型值非常小的。如果你放心就用

网友:
R32直接去掉。输入电流4到20mA,断开电压小于2V后。后面是ADC,可否直接软件处理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