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工频变压器过载,发热,时间久了会烧”

楼主(2020-09-29):
大家好,现在我手头一个工频变压器由于产品体积问题只能使用小号的变压器,骨架 EI 3010,AC220V转AC12V,于是就出现变压器一直满负荷运行的情况

目前观察到的现象,
1、运行半天后,变压器摸着有点烫,手摸着10秒钟,勉强能坚持,但是手指的皮肤已经感觉烫伤了(室内温度大概27度),担心夏天环境温度40度的时候长时间运行会不会烧掉,或者一两年后就烧了?
2、带变压器的产品插功率显示插座表上(可能负载太小会不是很精确,淘宝买),功率表显示电压230,大概1.6W,电流7ma,功率因数是0.99(是不是表示变压器一直满载,所以有功功率就直接等于视在功率了)
3、产品大概的功耗约0.85W,这么计算,效率大概是0.5

问题:1、变压器这种状况下能长时间工作吗?
          2、功率因数是0.99是怎么解释的,正常情况下,如果变压器有余量,是不是就不是1了?? 会不会是磁芯正好在饱和的临界点
          3、效率0.5正常吗?对于这种小骨架?
          3、不改骨架的话,有什么办法提高容量,让变压器少发热,提高转换效率?

网友A:
工频?铁氧体用工频会冒烟吧。硅钢变压器才是工频。估计你说的0.99功率因数就是工频造成的,铁氧体磁芯饱和,线圈接近纯电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铁氧体用工频会冒烟吧。硅钢变压器才是工频。估计你说的0.99功率因数就是工频造成的,铁氧体磁芯饱和 ...

硅钢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铁氧体用工频会冒烟吧。硅钢变压器才是工频。估计你说的0.99功率因数就是工频造成的,铁氧体磁芯饱和 ...

如果是饱和?是不是表示初级线圈太少了?

网友:
之前淘宝买过一个,空载时间长了都烫手

网友B:
一般 有2种可能,1、变压器厂商为降低成本,绕制圈数不够,本来按220V设计绕制,为降低成本可以按210V设计,甚至按200V设计。短期使用问题不大,长期必然发热。2、铁芯质量差,涡流大,也会发热。这两种变压器都不适合长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有2种可能,1、变压器厂商为降低成本,绕制圈数不够,本来按220V设计绕制,为降低成本可以按210V设计 ...

圈数不够,为什么会发热?圈数少,初级的电阻小,线圈会发热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圈数不够,为什么会发热?圈数少,初级的电阻小,线圈会发热少吧?

要看电感,圈数不够导致空载电流大,效率低
不能换开关电源吗

网友:
换开关电源吧

网友:
用R型变压器,或环形变压器来代替,性能绝对好过传统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发热问题,铁心的质量,匝数都会有影响。当然了,我更怀疑漆包线是不是铜包铝,或劣质的漆包线。

网友:
随便找个充电器头 都比你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电感,圈数不够导致空载电流大,效率低
不能换开关电源吗

成本问题,开关电源的话,成本高,生产麻烦,这产品利润很低,大家多这么干,变压器多很烫,但是我觉得有点问题,不过他们的产品测起来功率因数多是0.8左右,而我的0.99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问题,开关电源的话,成本高,生产麻烦,这产品利润很低,大家多这么干,变压器多很烫,但是我觉得有 ...

开关电源不见得成本高,就像12楼说的充电头才多少钱,而且这功率很小,估计剃须刀里面的充电电路都够用(部分),成本应该不会输给工频变压器,当然麻烦肯定是麻烦一些了
不想改变压器的话,看看结构能不能改善变压器散热,或者产品本身电路的0.85W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减少一些静态功耗,应该也能找到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的
手模10秒那种感觉的话,变压器里面可能在五六十度,到夏天了应该是撑不住的

网友D:
效率0.5不正常。小变压器通常0.7-0.8,大的能到0.9多。加圈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0.5不正常。小变压器通常0.7-0.8,大的能到0.9多。加圈数就行。

看来要加线圈,骨架太小了,次级已经绕满了,目前厂家的意思,初级增粗绕线,砸数不变;次级减少绕组,加粗,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功率还不到1w,綫阻影响不大应该改细加圈数

网友:
还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
不需隔离就用阻容降压吧,根本不发热

网友:
非隔离开关电源三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E:
1.变压器初级线圈太少  2.矽钢片质量差
如果自己绕或者让其他厂家做的话  如果初级还能绕的话增加圈数 按照输入 AC 240 输出AC  13V 绕制。 并用用更好的矽钢片。如果不在乎价格可以让正规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变压器初级线圈太少  2.矽钢片质量差
如果自己绕或者让其他厂家做的话  如果初级还能绕的话增加圈数 按照 ...

谢谢,国庆后要找个厂家打样看看

网友F:
考虑到工频变压器后级电源电路为了适应电压波动,多半使用了普通线性稳压,你可以试试把这部分电路改成链家的DC-DC,把效率提升起来,就可以降低从变压器那里获取的电源功率,这样整体功耗就会降低,变压器负载下降,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发热。
变压器发热严重,那就是磁饱和了,劣质铁芯,那是很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到工频变压器后级电源电路为了适应电压波动,多半使用了普通线性稳压,你可以试试把这部分电路改成链家 ...

目前换了大一点的骨架,EI3012,功率下来了,原来1.7W 现在是1.5W, 但是还是有点烫,现在准备去买温度采集器,看看变压器的表面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到工频变压器后级电源电路为了适应电压波动,多半使用了普通线性稳压,你可以试试把这部分电路改成链家 ...

有没有便宜的DC DC 代替7805  ,DCDC芯片+电感 = 78M05 的价格 ??

网友:
不要拿型号直接来替换的,而是根据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和电流来做选择。5V/300mA还是很多的,但是鉴于输入电压的范围,不太好确定了。

网友:
遇到5W变压器到客户手中烧坏的,都是偷工减料导致的结果,100个变压器不敢用,暂时换8W的,这样的话,保证电源不坏,后续再说吧。更恶心的是,变压器厂家以时间长为由,不再对那100个5W变压器负责,意思是尾款不要,变压器也不退……TMD,奸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便宜的DC DC 代替7805  ,DCDC芯片+电感 = 78M05 的价格 ??

从成本方向考虑,就应该干掉工频变压器,您说是不,毕竟您成本都是以78M05作参考的。隔离的话用RCC,不隔离就更简单了。据说5W的RCC 2.5元,我不懂电源道听途说的。
发一个据说是最节省成本的RCC电路图,啥保护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成本方向考虑,就应该干掉工频变压器,您说是不,毕竟您成本都是以78M05作参考的。隔离的话用RCC,不隔 ...

RCC看似简单,能做好的没几家,自己做要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