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免费的切割软件要支持G代码导出

楼主(2020-09-29):
万能的论坛之前搞过切割机的朋友有不少,小弟想找一个免费的能按照图形生成G代码文件的软件
网上找过一个叫做“极限切割”的软件,没找到PJ版本,其实也不是不愿意花钱,而是希望先调试一下设备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极限切割那是套料软件不是按图加工的吧,到底是要干嘛?
什么切割机,哪种类型,是要干嘛用?
开源的套料看看这俩
https://deepnest.io/
https://svgnest.com/
and dxf到G code "DXF2G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极限切割那是套料软件不是按图加工的吧,到底是要干嘛?
什么切割机,哪种类型,是要干嘛用?
开 ...

项目部有个需求,说是客户有个机子切割瓷砖 大理石之类的材料的,希望画好切割路线之后(我估计软件帮忙给出切割路线最好),生成G代码文件,然后让PLC按照G代码文件里面的动作序列控制伺服空间移动
软件目前找的“极限切割”这个软件,后续估计是要注册费用的
客户的具体需求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下,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我这边暂时提前挖缺一下有哪些软件能用

网友:
https://www.estlcam.de/

不注册 启动时有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极限切割那是套料软件不是按图加工的吧,到底是要干嘛?
什么切割机,哪种类型,是要干嘛用?
开 ...

感谢大神,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软件都是对雕刻机路径的规划,我如果是盘状的锯片去切割石料,有没有合适的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软件都是对雕刻机路径的规划,我如果是盘状的锯片去切割石料,有没有合适的 ...

别大神…石材不太了解啊
免费的不知道,找到几个看着可以的,应该就是干这种的
BRETON SMARTCAM
https://www.breton.it/en/stone/breton-smartcam-countertops
DDX Group EasyCUT
https://www.ddxgroup.com/en/software/easycut
Pegasus CAD-CAM Stone Cutting
https://www.pegasuscadcam.com/en/cad-cam-stone-cutting/
AitalMac,这个虽然是欧洲的但搬到国内了,他们有专门的软件,网站是中文,但软件细节不清楚没看见介绍
https://www.aitalmac.com/zh-hans

要是就是先调试下机器,那手写应该也可以吧,锯片的话只需要G0和G1,给座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