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化显示系统中设备信息传输过程的方法讨论

楼主(2020-09-30):
老板提了一个要求, 在电脑端要,要有一个界面,显示系统中各个设备的信息发过的过程。 如A设备,给B设备发了了信息,B设备没有回,或有回了什么信息,当前设备中处于什么状态,要用图形的方式显示

直观显示设备的状态。方便调试。

   这个想法是很好,可以解决调试显示不直观的问题, 但是一头晕。不知有没有现成的方式或别人实现的方式。感觉不知从哪里下手开始做。

网友:
界面开个窗口,打印LOG信息?

网友:
做个上位机,把需要呈现的数据通过下位机发上来

网友A:
显示不同图片(状态图)就好了呀,类似地铁上的站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同图片(状态图)就好了呀,类似地铁上的站位情况

GIF图吗?

楼主:
不能用打印信息,这个我们技术员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外面工程人员看不懂。

希望的效果可能是这样的,

如果A设备给B设备发了一个设备, 可以显示,

A, 如显示A到B,有一个画线的过程之类的。 或者 一个点 亮过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