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口, 3.0正常,2.0偶尔可以识别

楼主(2020-09-30):
买的二手小米13.3笔记本, 2个USB口, 右边那个正常,
左边那个插3.0的U盘,移动硬盘正常,
插2.0的U盘等都没反应, 偶尔可以识别.
而且识别正常后, 上下左右的晃动U盘,也没事, 拔出来再进去就没反应了.

拆开发现, 应该是被修过!!!

1 位置的元件被短接了,   这里应该问题不大,不至于影响USB识别.
2 的元件猜测是保护用的,不知道有没有被换件.

网友:
查查看这个芯片资料,是不是电容太大了。

楼主:
最新发现, 插着充电器,  然后摸一下U盘的金属部分, 就能识别了.  拔下充电器这个办法就不好使了.

楼主:
这种现象, 是不是说明南桥芯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 插着充电器,  然后摸一下U盘的金属部分, 就能识别了.  拔下充电器这个办法就不好使了. ...

这种情况很像信号共模干扰,手摸着相当于接了地。1那个是共模电感,2是tvs,你把tvs拆了试试。如果不出意外,那个6pin芯片可能坏了。共模电感最好也补上,tvs买个兼容的就好了。

对了,也有可能是bga不良,你用万用表量量dp/dm对地电阻在摇板子和cpu bga时是否有抖动或差异。

楼主:
好的, 晚上回家拆了那个TVS试试.

网友:
tvs应该是SRV05-4的兼容型号,这个料在主板上用得很多。飞线那里应该是电阻,十几二十几欧,0欧从功能上讲也是可以的。
补个链接,说的比较详细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7bfaf44b010147u9.html

楼主:
拆下来试了,问题依旧。  我发现笔记本的主板好难焊,旁边小电容弄掉了,好不容易才焊回去了。
拆下来还是一样的现象是不是说那个元件没坏?  我又焊回去了。
那么问题来了,是南桥芯片?

网友A:
USB座换没,发现这货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座换没,发现这货不耐操

换那个感觉水平不够,不敢动啊。 昨天拆那保护TVS板子差点报废了。
而且目前来猜测不是它的问题,因为只要识别出来之后,怎么摇晃USB头都没事,但是只要拔下来在插上去,就完蛋了。

网友B:
先试试加hub能用不  能用就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加hub能用不  能用就别折腾了

加3.0 的hub也是3.0正常, 2.0要插着充电器碰一下USB的金属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3.0 的hub也是3.0正常, 2.0要插着充电器碰一下USB的金属部分。

hub已经逻辑隔离了,数据线按道理没影响了。看起来要示波器看看电源和地线问题?

楼主:
电源应该是那个5脚的芯片控制的,开关5v和限流保护好像, 但是电源有5V,也可以带起来3.0的移动硬盘。   我量了USB数据针的电阻和压降, 基本相同,能不能排除南桥问题?

网友C:
好奇,问一下 为啥要 买小米的,其他品牌不很多吗?我一直认为 新晋品牌 不如 老牌笔记本好。

楼主:
主要是碰运气捡漏的心态,崭新的本本,价格也凑合,配置不错,插鼠标接收器没反应,插移动硬盘居然正常。

好奇的是, 插个2.0U盘,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插上电源, 手摸几下U盘的金属部分,就识别出来了,只要识别出来,就正常了,摇晃U盘都没事,但是拔出来再插进去,又没反应了;  不插电源这个方法不行。

楼主:
买新的,目前不建议。 经验明显不足,有不合理之处,我觉得过几年应该能进化的很好。

我的这个这种现象, 会不会是南桥或者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问一下 为啥要 买小米的,其他品牌不很多吗?我一直认为 新晋品牌 不如 老牌笔记本好。 ...

一般本本估计都是代工设计

网友D:
楼主就没试试把0欧换十几欧?也许0欧时候低速眼图过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没试试把0欧换十几欧?也许0欧时候低速眼图过不了呢?

我把它换成了那种共模电感了,  晚上再换成电阻试试.  右边的USB也是差不多的元件, 那个位置是一个电感.

网友:
不会是楼主U盘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它换成了那种共模电感了,  晚上再换成电阻试试.  右边的USB也是差不多的元件, 那个位置是一个电感. ...

这里居然没有节省一下,有些保守了,量产产品usb放共模电感的不多

网友:
usb2.0数据信号有问题,dm/dp有一个信号开路,测量这两个信号反向pn结,如果一样就没问题,不一样就不用修了。建议不要修,新款卡比湖处理器都是集成南桥。出现这个问题大概率处理器故障,前提是排除dmdp开路触点接触不良问题。集成南北桥的处理器最脆弱的就是usb,容易被静电打到烧毁处理器。建议买hub。

网友:
不要修了,修的痕迹就是在修usb,跳线就是割开直接测量处理器io,这是发现是处理器usb问题所以卖给你了。要不退货要不买一个hub,我可以肯定是处理器故障,因为我遇到非常多笔记本英特尔处理器集成南北桥的处理器坏usb的。

楼主:
不修了, 这样用着. 对我没啥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