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是怎么校准无线参数的?

楼主(2020-09-30):
路由器里面有个EEPROM,保存了无线部分的硬件参数,每个路由器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我想知道 这个参数是怎么生成的,有专用仪器测出来的吗?

网友A:
生产时进行产品测试校准,把这些参数保存起来后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时进行产品测试校准,把这些参数保存起来后面用。

就是想知道怎么测试的   信号好不好怎么知道的

网友:
电路板上有预留测试插座,那些就是测试时候用的,基本都是全检

网友B:
想象一下,
要求输出1dbm  测试出来0.8
要求10dbm   测试出来7.2

这样表就出来了。
自己用关系不算大, 主要是正规的应该都要过无委测试,这里要求功率误差必须在一个范围。

网友:
参测仪器校准的

网友:
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网友:
芯片有测试模式的

网友:
一般用IQ2010的之类的测试仪加上产测软件来实现调整的

网友C:
作为相关从业人员,简单讲下。
常见的测试仪器有LitePoint家的,早期的IQ2010,IQxel系列,最新的IQxstream系列,支持WLAN、蓝牙、Zigbee、GPS、LTE的测试。国产的有极智汇仪。一般是研发用LitePoint,产线用极智汇仪。 前几年去共进(T&W,主要给ZTE、H3C等做代工),看到他们有自研的测试仪器,不清楚用的是什么方案。
在WLAN的测试中,仪器主要用于TX的功率、EVM、频偏等指标的测量,RX的接收灵敏度的测试。
WLAN之所以要校准主要是受芯片、射频匹配器件、PCB、晶体等器件的离散性影响,在相同的寄存器参数下,无法保证TX指标的一致性。
Broadcom技术比较牛,它家的方案基本上只需要在研发阶段用相关工具软件通过上面的仪器测试一批板子,得出一个均值文件。批量生产时直接用均值文件,不需要再单独校准。
其它的方案比如高通、Realtek、MTK、海思等,为了保证TX指标的一致性,生产时每一块板都需要单独校准。
EEPROM里的参数比较多,绝大部分是研发阶段可以确定的参数,产线校准只涉及到跟信道偏移、频偏相关的寄存器。
以MTK的MT7628芯片为例,网上有公开的eeprom描述文件,7592/7603也可参考
https://www.doc88.com/p-9753395543448.html

其中跟TX相关的寄存器精简如下。
基准功率寄存器或者叫目标功率寄存器0x58/0x5E,用于设定11g 54M时的功率。比如要求11g 54M输出功率为18dB,那么直接设置0x58和0x5E为18*2=0x24(一个值0.5dB)。研发阶段确认。
但往往实际测试时这个功率不是正好为18,那么就需要校准信道补偿寄存器Channel offset,这里2.4G的信道每根天线分低、中、高三组,两个通道共6个。比如当0x59=0时天线0的CH1 g54功率为19dB,偏高了1dB,那就设置0x59补偿-1dB;如果偏低了1dB,那就设置0x59补偿1dB。具体寄存器值的规则见文档说明。
速率补偿寄存器用于设置不同速率下的输入功率,一般速率越低,功率越高。这个寄存器一般由研发阶段确认,生产不需要校准。
带宽补偿寄存器用于设置11N 20M/40M模式时的功率差异。研发阶段确认。
频偏补偿寄存器需要校准,保证TX频偏符合要求。
RX不需要校准,直接在指定的功率下测试丢包率。

生产时AP不接天线,而是通过治具上的测试探针,用射频线连接到测试仪器。
生产前需要先校准探针到仪器间的线损。
放上AP,PC通过串口、telnet、ssh连接AP。上电后AP自行加载默认参数,或者由PC上的产测工具重新设置一次默认参数。
一般先校准TX频偏。PC向AP下发TX发包命令,然后通过测试仪器读取频偏。修改频偏后重新测试,直到频偏符合要求。
然后测试RX丢包率。根据不同的模式,设置一个固定的发送功率,发送200个相应的数据包,看看接收的包是否大于180个。
接着就是校准g54模式的TX功率,就是修改信道补偿寄存器Channel offset,让输出功率符合要求,每个天线的每个组都要校准。同时会判断EVM是否符合要求。
校准完后可以挑选部分模式验证下功率是否符合要求。
最后保存数据。
RX也可以放在TX测试之后。但因为一般校准是按天线的顺序来,比较费时间。如果最后一根天线有问题,前面的校准时间就浪费了。

相关资料:
极致汇仪视频教程_测试环境搭建及产测软件基本使用        http://www.itest.cn/video_detail/newsId=86.html

网友C:
既然提到生产问题,那就再提下其中一个技术点,如何实现一台PC同时访问多个相同的IP?比如使用IQ校准时,为了提高产能,可能会使用1拖4,一台PC,一台IQ,利用IQ自带的8个端口实现4个AP并行测试。但AP的IP都是192.168.1.1,PC如何实现同时访问它们?

网友:
刷非官方固件校準數據還有用嗎?譬如 openwrt.

晶體使用一兩年後頻率會飄移,如何進入單載波連續 TX 發送的測試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提到生产问题,那就再提下其中一个技术点,如何实现一台PC同时访问多个相同的IP?比如使用IQ校准时,为 ...

直接2层设备收发包,按mac操作忽略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相关从业人员,简单讲下。
常见的测试仪器有LitePoint家的,早期的IQ2010,IQxel系列,最新的IQxstream ...

谢谢,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提到生产问题,那就再提下其中一个技术点,如何实现一台PC同时访问多个相同的IP?比如使用IQ校准时,为 ...

至少电脑是可以直接用mac忽略ip的。   单片机自己写代码更加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象一下,
要求输出1dbm  测试出来0.8
要求10dbm   测试出来7.2

大功率的无委才管?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C:
既然提到生产问题,那就再提下其中一个技术点,如何实现一台PC同时访问多个相同的IP?比如使用IQ校准时,为 ...

有多端口网卡的话可以使用命名空间来指定一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