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对Entity Framework中延迟加载的一点疑惑,求解惑

楼主(2020-09-30):
用EF6查询数据库的数据,查询的结果跟预想的不一样。数据库结构很简单,数据类型全是int。然后查询两次,分别使用不同的关键字进行查询,得出的查询结果是一样的,第二次查询把第一次查询的结果覆盖了。查询的代码如图,但是如果使用图中注释掉的代码进行查询的话,就不会发生覆盖的情况。在调试的时候也能发现这一点,使用不注释的代码进行调试,发现第一次查询的结果枚举出来是正常的,但是第二次查询以后再枚举结果就发现第一次的结果就不对了。这个应该是跟EF的延迟加载有关系,但是我理解延迟加载至少应该把查询表达式给记录下来吧,怎么会在查询的时候重新生成表达式吗?这样的话有点担心之前的代码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A:
目测是Linq语句中的变量作用域问题,讲实话我自己几乎没有用过这种写法,都是完全的面向对象的用linq的各种扩展方法,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把下面的st改成st2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Linq语句中的变量作用域问题,讲实话我自己几乎没有用过这种写法,都是完全的面向对象的用linq的各种扩 ...

我这样写是因为查询之后要判断是否为null,然后要赋值给GridView的数据源。
我也改成了st2试了,不行。
另外,你说的linq是下面这样吗?这样用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写是因为查询之后要判断是否为null,然后要赋值给GridView的数据源。
我也改成了st2试了,不行。
另 ...

你这样写是不对的,你这个step1和step2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已经有确定值的对象,具体是啥我也不知道,如果在用VS的话,可以看看step变量的类型.最起码你需要在where做完查询以后有一个显式的返回对象的动作.
我的测试代码:

返回的结果:

其实这里如果是简单查询直接First(p=>p.id = id)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作用域的问题,作为理论不及格派的程序员,这种带括号的写法我觉得更清楚一点,特别是作用域什么的,因为C#在底层还是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什么时候装箱什么时候重用有时候是不太明显的,所以和写C一样,不确定就加括号~

网友:
我会这样写。

int id=1;
var steps1=tdb.testYC.Where(p=>v.id==id).firstordefault();
id=2;
var steps2=tdb.testYC.Where(p=>v.id==id).firstordefault();

楼主:
使用EF的源码调试了以下,发现在生成表达式的时候确实还没有把id的值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