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空调吗?

楼主(2020-09-30):
    现在做个项目需要对一个房间(大概20平方左右)制冷制热, 想来想去买个空调最划算,但是现在成品的空调都是用遥控器控制的,我总不能做个遥控器吧?而且红外遥控缺乏反馈,也不知道是否控制成功啊。

    不知道有哪位知道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空调?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空调的压缩机的电源线扯出来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来实现?但是没有空调电路图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啊。

    希望大家给个思路,或者有别的能对一个房间制冷制热控制的方法也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的空调带wifi蓝牙?控制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空调带wifi蓝牙?控制应该不难

这种的一般不会开放控制接口吧?个人能拿到?

楼主:
大家看看有没有别的好的可控的加热、降温的方法?

网友:
有的有485接口,没有的只能红外遥控了。

网友:
有线控的空调,工业空调也带控制口。
要简单省钱,家用空调拆开遥控,直接控制遥控器上触点,就是没反馈。

网友:
买工业机柜空调就行, 485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一般不会开放控制接口吧?个人能拿到?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搜HomeAssistant的格力美的空调插件都能找到

网友:
定频空调直接控制就可以。内机只有一个风扇,外机压缩机加风扇还有一个四通阀控冷热的。

网友:
朋友有弄这种的,据他所说,直接扯压缩机电源线控制的空调都活不长,空调它自己有些控制和保护在里面的,不能直接这么弄。
记录和重播遥控器红外信号是最简单靠谱的,比直接在红外接受头那里接线都靠谱(据他所说有的直接接会出问题,似乎里面串了电阻)
不要买作风奇葩的牌子,遥控器信号也奇葩
检测的话,板子上带个NTC不就好了,也有带线的,就装空调面前,实时性挺好了

网友:
红外吧,有些智能插座带红外转发功能,没反馈没关系,加上电流检测就知道空调状态了。

网友:
就用红外遥控,再把空调里到显示面板的信号检出来。

网友:
遥控器 很方便!

网友:
如果不用遥控器。。。直接搞一个发射 改造一下空调板的红外接收口 固定好

网友:
直接模拟空调的ntc,替代原来的ntc。

网友:
公司用了一种控制器来控制空调,像个小PLC,已经有成品的,就不知道是否和你要求空调匹配,不过型号我没去注意

网友:
这个,楼主联系我,我有一整套成熟产品

网友:
单片机学习红外编码

网友B:
买个工业的空调,是485接口的,我们刚买了一个

网友C:
做个板子,不影响空调遥控器的正常操作,自己还能控制,我们公司就这样做的,我们公司一次控制力50多个空调。红外码我是手动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工业的空调,是485接口的,我们刚买了一个

有没有型号推荐?   我需要16-30度之间可以控制,问了好多机柜空调只能到2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板子,不影响空调遥控器的正常操作,自己还能控制,我们公司就这样做的,我们公司一次控制力50多个空调 ...

也是自己解码然后做个红外对着空调遥控?  还是说改空调内部电路?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型号推荐?   我需要16-30度之间可以控制,问了好多机柜空调只能到20度左右。。。 ...

上班看一下给你回复.型号我不知道,项目不是我负责

网友:
一直开冷气,开一组加热管来细调节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自己解码然后做个红外对着空调遥控?  还是说改空调内部电路?望指教。。。。  ...

我们是中央空调,没有改人家电路,而是加了一个板子,将别人空调的接受信息也接受过来,记住接受管有线与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中央空调,没有改人家电路,而是加了一个板子,将别人空调的接受信息也接受过来,记住接受管有线与 ...

我想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有个问题是如何得到反馈呢?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控制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有个问题是如何得到反馈呢?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控制成功了? ...

测量空调的工作电流+房间温度应该能反应空调的工作状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空调的工作电流+房间温度应该能反应空调的工作状态了吧!

如何测电流,系统不是越来越复杂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测电流,系统不是越来越复杂了么

用电流互感器啊!
这有什么难的?
我有个疑问,你这个号是不是好几个人在用啊?

网友:
看人家的主板有没有通讯协议能用,有的话自己就做一个显示控制端。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己做一块主控板了

网友E:
搜一下空调伴侣,手机远程控制,几十块搞定

网友:
还是直接买带通讯功能的工业空调最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一下空调伴侣,手机远程控制,几十块搞定

空调伴侣只能用手机控制啊,没法用单片机控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伴侣只能用手机控制啊,没法用单片机控制吧。。。

你不是只要能控制对一个房间制冷制热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有个问题是如何得到反馈呢?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控制成功了? ...

你的板子给你回复,你发的信号你的板子回复一下表示收到就行,空调是不能主动给你信息的
做到这一步就行了 完成90%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伴侣只能用手机控制啊,没法用单片机控制吧。。。

买块arduino nano才12块,外加大功率的红外发射模块10块钱,再买个红外接收模块解码,arduino红外发射接收有完善的库,遥控空调十分钟搞定,通讯反正芯片i2c从机、ttl、spi都有自己选,modbus和can也都有现成库
红外发射用大功率模块三十米外都能控制到,虽然遥控空调没反馈,担心的话每次控制间隔30秒重复发射3次
全部测试完成自己按开发版和模块打板做一个工业标准的就是了

网友:
有模块的,无线物联网远程控制,其实就是一个红外线发射装置,对准空调,远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