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遥控器上好象只有一个红外发射管,怎么实现的学习功能?

楼主(2020-09-30):
机顶盒遥控器上好象只有一个红外发射管,怎么实现的学习功能?

网友:
发射接收一体的,没有接收怎么学习?

网友:
一般接收在底部,就是一般的一体接收头,拆开看下,有可能省略掉了,我见过留空没焊的(比较新的)

网友:
发射管,本身可以作为接受管用,之前哪里见过。。。。。

网友:
好像发射管可以接收的,有些地方就用发光二极管当光控开关的

网友:
发光管也能接收,效率低,还要自己处理38k载频

网友:
接收载波是正确的,因为载波频率不一定是38KHz,当然如果只学习38KHz,就可以接个模块比较简单

网友:
发射 管也可以接收,很多年前用万用表 点点点,描出原理图

网友:
D6是红外发射管,在此处既作发射管也作接收管。在学习的时候,PB1输出低电平,PA0输出低电平,信号从PD0和PD1出来

网友:
发射管近距离做接收没问题的,学习的时候都是抵上学习。

网友:
发射管近距离做接收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