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0 HAL库系列擦除Flash出错

楼主(2020-09-30):
//升级的时候还没接收到包就可以复位了,哪位高手帮忙 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半路接的前任程序
void FLASH_APP2_Erase(void)
{
        uint32_t PAGEError = 0;
        /* Unlock the Flash to enable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
  HAL_FLASH_Unlock();
  /* Erase the user Flash area
    (area defined by FLASH_USER_START_ADDR and FLASH_USER_END_ADDR) ***********/
  /* Fill EraseInit structure*/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Struct.Page = GetPage(FLASH_APP2_START_ADDR);//return (FLASH_APP2_START_ADDR - FLASH_BASE) / FLASH_PAGE_SIZE;;
  EraseInitStruct.NbPages     = FLASH_APP_SIZE / FLASH_PAGE_SIZE;
        /*擦除APP2的FALSH*/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HAL_IWDG_Refresh(&hiwdg);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50000);
        /* Lock the Flash to disable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recommended
     to protect the FLASH memory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operation) *********/
  HAL_FLASH_Lock();
}

网友A:
G0系列,库和F/L系列完全不同,研究很多天了(刚刚把串口,IO搞通),还好有FAE支持,不然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系列,库和F/L系列完全不同,研究很多天了(刚刚把串口,IO搞通),还好有FAE支持,不然真搞不懂 ...

搞这个IAP升级功能,一到擦除flash就复位,晕死

网友:
还没用过G0,前几天坛友 Elex 的分享可以看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0222-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这个IAP升级功能,一到擦除flash就复位,晕死

你是不是开狗了?flash操作要关狗,因为时间通常很长(ms级),你狗太快了就复位了。另外,尽量在ram里面执行iap代码,因为此时flash是不可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开狗了?flash操作要关狗,因为时间通常很长(ms级),你狗太快了就复位了。另外,尽量在ram里面 ...

开了1S狗,我试试关狗,等操作完了再开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开狗了?flash操作要关狗,因为时间通常很长(ms级),你狗太快了就复位了。另外,尽量在ram里面 ...

看门狗启用以后好像不能关闭吧

楼主:
//升级的时候还没接收到包就开始复位了,哪位高手帮忙 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半路接的前任程序,屏蔽擦除flash的函数,就可以收到完整包,程序开了看门狗。如何软件关狗?网上有资料说ST的开了狗,软件关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升级的时候还没接收到包就开始复位了,哪位高手帮忙 指点一下哪里有问题。半路接的前任程序,屏蔽擦除fla ...

擦除了bootloader所在的flash块? 或者说代码正在执行的给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擦除了bootloader所在的flash块? 或者说代码正在执行的给擦掉了?

单片机程序烧录了两个程序,一个是BootLoader程序,另外一个是app1,要升级的是在app2.
ERR_CODE_E UserMcuOtaEraseDataAreaCb(xt_u32 image_size)
{

        LOG_DEBUG("ota Prepare, erase flash, image size %d\r\n", image_size);

        LdsLedSetForOtaStart();

        FLASH_APP2_Erase();//这句屏蔽就正常接收完整的升级包,如果不屏蔽就会复位

        app_size = image_size;
        app_address = FLASH_APP2_ADDR;

        return XT_SUCC;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程序烧录了两个程序,一个是BootLoader程序,另外一个是app1,要升级的是在app2.
ERR_CODE_E UserM ...

HAL_FLASH_CLEAR_FLAG先清一下错误标志

另外不要全擦
每次只擦一页,擦一页喂一次狗
看看是从一开始挂掉的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L_FLASH_CLEAR_FLAG先清一下错误标志

另外不要全擦

嗯,板子在公司,明天我试下。堆空间和栈空间设计的大小会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板子在公司,明天我试下。堆空间和栈空间设计的大小会有关系吗?

没有 用不到堆
栈估计也用不到32字节

我倾向于有flag错误擦除失败卡在某个校验函数

单步调试蛮好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L_FLASH_CLEAR_FLAG先清一下错误标志

另外不要全擦

看门狗引起复位了,所以应该是按照你的方法一次写一页,喂一次狗。一页一页如何擦除,用库函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L_FLASH_CLEAR_FLAG先清一下错误标志

另外不要全擦

另外,我开了一个定时器中断,用来超时判断串口接收完整的一帧,这个定时器中断在擦除flash的需要关掉吗?如果关了,那串口又超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