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下24v 10a大电流的防反接设计!

楼主(2020-09-30):
大家好!!!目前需要设计一个  防反接电路。输入电源 24v  10a电流。这种大电流怎么样设计比较 靠谱了?
我了解的大概有4种:
1 小电流采用  串 二极管的形式 简单成本低。
2 中等电流或者大电流采用 mos管 的体二极管 来进行 防反接设计。
3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接反了就烧保险了,断电几分钟就恢复了.
4 采用专用的芯片 比如 lm5050。略贵

我这种 采用什么方式好了??采用mos管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10a电流挺大了  方案3是不是更好了? 有其他专用的芯片吗?? 谢谢大家!!!!能提供实用图更好了!

网友A:
PMOS  找一个大电流的管子  10A 洒洒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找一个大电流的管子  10A 洒洒水啦

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这种效果了?

网友B:
这么大电路用反接二极管+自恢复保险丝不安全,我曾今用这个电路用在16A的设备上结果发现自恢复保险是会不断的通电断电,要是遇到脑抽风的用户不断开电源的话,一段时间后自恢复保险引脚上的焊锡熔化,元器件掉落,还被客户说成设备不好用元器件都掉了。后来全部改成慢熔丝,一看就知道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电路用反接二极管+自恢复保险丝不安全,我曾今用这个电路用在16A的设备上结果发现自恢复保险是会不断 ...

谢谢那您有好的建议吗????感觉用mos管  好像还需要加 稳压二极管  也挺麻烦的 这个电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找一个大电流的管子  10A 洒洒水啦

谢谢 目前担心的是 这个电流下    用mos管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您有好的建议吗????感觉用mos管  好像还需要加 稳压二极管  也挺麻烦的 这个电流下 ...

要是你执意接反还要能用的话,我建议你加全桥,同步整流的那种低导通电阻全桥,仔细看了下才24V / 10A 加个肖特基的全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执意接反还要能用的话,我建议你加全桥,同步整流的那种低导通电阻全桥,仔细看了下才24V / 10A 加 ...

然后输入就不存在 正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执意接反还要能用的话,我建议你加全桥,同步整流的那种低导通电阻全桥,仔细看了下才24V / 10A 加 ...

目前  考虑可能是 反接不坏   这种的话  推荐哪种呢?目前要求是 反接 不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输入就不存在 正负了吧

对的,输入电源部分随便接,要是有输入输出信号端口的还要注意地别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  考虑可能是 反接不坏   这种的话  推荐哪种呢?目前要求是 反接 不坏 ...

反接不坏其实很简单,只要串一个二极管回路里就好了,接反不工作,客户问起来也好交代,这是最好的方案,我觉得。

网友C:
不差钱LTC4365I没有什么不可以,电流小的话, TPS26600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接不坏其实很简单,只要串一个二极管回路里就好了,接反不工作,客户问起来也好交代,这是最好的方案, ...

串二极管不行的。。电流太大 正常工作 二极管会很烫  10a  0.6v 那就6w了 二极管估计一下就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LTC4365I没有什么不可以,电流小的话, TPS26600更省心

太贵了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二极管不行的。。电流太大 正常工作 二极管会很烫  10a  0.6v 那就6w了 二极管估计一下就烧掉了 ...

哎呦,你不能二到三个肖特基并联用么,肖特基导通也就0.3不到,电流4A一个的话也就1.2w一个,引脚布线做好散热,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你不能二到三个肖特基并联用么,肖特基导通也就0.3不到,电流4A一个的话也就1.2w一个,引脚布线做 ...

自恢复保险丝+二极管了??效果怎么样  因为  只用二极管的话 感觉有不少功耗浪费了 我是锂电池供电的哈

网友D:
我在丹佛斯的工程机械控制器里看到过,防反接也是一个二极管,那个二极管封装形式跟蜂鸣器差不多,一元硬币那么大,至少五个硬币那么厚,24V场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丹佛斯的工程机械控制器里看到过,防反接也是一个二极管,那个二极管封装形式跟蜂鸣器差不多,一元硬币 ...

你说的那种是螺丝封装的二极管,应该是直接拧到壳上散热的那种。

网友:
根据自己需求选择吧

网友:
选择电流大的MOS,

网友:
用一个大电流的PMOS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你不能二到三个肖特基并联用么,肖特基导通也就0.3不到,电流4A一个的话也就1.2w一个,引脚布线做 ...

二极管不能直接并联

网友:
看你多少預算了
钱够的话用理想二极管控制器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大电流用继电器,继电器线圈串个二极管,反向时继电器不吸合,正向时吸合

网友:
可以在连接器上想办法啊,电路上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E:
贴个我的,一直用着

网友F:
fds6679这电路可靠滴   so-8封装大小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个我的,一直用着

你好谢谢 非常感谢!!中秋国庆快乐!!您这个电路 输入电压 范围是多少了   电流是多少呢、?我那个 24v 10a能直接用你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fds6679这电路可靠滴   so-8封装大小适合

好的 谢谢  节日快乐!! 你推荐的芯片我正在看

网友:
大电流可以采用继电器,线圈串二极管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 非常感谢!!中秋国庆快乐!!您这个电路 输入电压 范围是多少了   电流是多少呢、?我那个 24v ...

24V,平时一两A,短时间6A
10A的话你算算MOS管的功耗呗,不行就换管子。地方宽敞的话用TO252或者TO220,TO247的PMOS,大电流的有的是。

网友G:
按照这个电路,感觉保护不够(取决于后级电路具体情况,可能够了,可以省掉更多器件)。
因为PMOS的体二极管在反接时会导通。
至少要back-to-back设计吧?

网友:
都24V了 应该不在乎0.7V的压降了。串一个二极管,注意散热。

网友H:
经典好帖 , 目前使用理想二极管模块稳定出货

网友:
ti有5块钱以上预算, 希望可靠性高, 就去TI找"eFuses和热插拔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平时一两A,短时间6A
10A的话你算算MOS管的功耗呗,不行就换管子。地方宽敞的话用TO252或者TO220,T ...

我感觉够用了  你这个mos一个最大 13a 左右 用了两个 应该可以过10a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经典好帖 , 目前使用理想二极管模块稳定出货

理想二极管模块??有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二极管模块??有型号吗

别人基于LTC4359做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够用了  你这个mos一个最大 13a 左右 用了两个 应该可以过10a

楼主你仔细分析一下,在工作状态下,同样的控制参数总是那个先导通的先倒霉,大部分功率还是加到那个上面。mosfet并联虽然比三极管并联好很多,还是无法避免无法均分功率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设计是失败的。
实际上上面有那么多好控制芯片供选择。简单,意味着保护不全面,增加故障率。全面,意味着电路复杂。若不是想当然的觉得很简单,你就要根据自己的应用要求做出相应的等级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仔细分析一下,在工作状态下,同样的控制参数总是那个先导通的先倒霉,大部分功率还是加到那个上面 ...

10A的电流,对24v电压范围下的场效应管,应该绰绰有余。选择范围很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够用了  你这个mos一个最大 13a 左右 用了两个 应该可以过10a

nono, 你得算一下功耗
P=I^2*R, 一个5A, Rds(on)是9.3mohm, P=0.232W,两个总共0.464W

这个发热量不大不小,你看能接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这个电路,感觉保护不够(取决于后级电路具体情况,可能够了,可以省掉更多器件)。
因为PMOS的体二极 ...

你注意看一下PMOS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no, 你得算一下功耗
P=I^2*R, 一个5A, Rds(on)是9.3mohm, P=0.232W,两个总共0.464W

谢谢 这个功耗  应该可以 对于 sop8的封装来说  难不成换一个 to252封装的 mos吗

网友:
加个整流桥,无极性输入不更好?

网友I:
PMOS大电流低内阻的很难找,建议改用NM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个我的,一直用着

就是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PMOS大电流低内阻的很难找,建议改用NMOS

NMOS的问题是电源和后面的电路不共地了,如果后面有接口通过其他途径接地,防反接电路就不起作用了。PMOS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J(2021-07-10):
TI有理想二极管电路  一个IC 加一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TI有理想二极管电路  一个IC 加一个MOS管

成本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你不能二到三个肖特基并联用么,肖特基导通也就0.3不到,电流4A一个的话也就1.2w一个,引脚布线做 ...

怎么能保证每个二极管流过的电流是均匀分布的?

网友:
1. mosfet在开关状态可以直接并联,G加缓冲电阻
2. 考虑加上防反灌、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
你想增加多少钱成本

网友B:
我翻了下我们24V 10A产品的输入电路,基本空间如果够的话前面加了个20A的全桥,这样就没有接反问题,成本也很低,20A的全桥体积也不是很大,固定在金属机壳或者散热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翻了下我们24V 10A产品的输入电路,基本空间如果够的话前面加了个20A的全桥,这样就没有接反问题,成本也 ...

用全桥相当于公共负极悬浮,如果是单个设备这样用没问题,但是用到子系统比较多,而且有共用的低压应急蓄电池供电的话比如在船上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电压叠加到48V,好多设备都是这样莫名奇妙的烧坏的

网友:
买一个石兰氙气灯整流器拆开看看参考一下反接电路。

网友:
直接用to-220封装的20A  MBR20100加个散热片最简单方便了。

网友K(2023-08-12):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能否分享一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能否分享一下思路

解决了!我的电流大 我采用的to252封装的 mos  管+tvs 搭的一个防反接哈。国产的很多 也不贵 有些几毛钱

网友E:
我的方案, 24V 6A, 用很久了, 再换稍微大一点的MOS, 10A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能保证两边不会共地, 用NMOS的方案更好, 可选的MOS更多.  有可能共地的话只能PM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方案, 24V 6A, 用很久了, 再换稍微大一点的MOS, 10A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能保证两边不会共地, 用NMOS的方 ...

楼主 一贯的无私奉献。非常佩服楼主。晚些我也把我 后面弄得电路贴上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的方案, 24V 6A, 用很久了, 再换稍微大一点的MOS, 10A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能保证两边不会共地, 用NMOS的方 ...

请问大佬,这个和单个Pmos 的方案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佬,这个和单个Pmos 的方案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差不多吧,就是比较省地方。你查一下导通电阻, I^2*R算一下发热功率,如果嫌发热大就用导通电阻更小的MOS,或者两个三个并联。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吧,就是比较省地方。你查一下导通电阻, I^2*R算一下发热功率,如果嫌发热大就用导通电阻更小的MO ...

在R104端加一个三极管,是否可以做成软件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R104端加一个三极管,是否可以做成软件开关?

要软件开关还是在后面单加一个吧。。。三极管是不是换成光耦好些?
以及软件开关的控制部分还需要另外供电

你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