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linux开发,选哪块开发板好呢

楼主(2020-09-30):
小弟想学Linux开发,选哪块开发板好?市面上有很多,友善之臂、正点原子、韦东山、树莓派等等,选哪块好一些?树莓派咋样?

网友A:
不需要开发板,直接上LINUX系统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开发板,直接上LINUX系统的电脑

可以做linux驱动开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linux驱动开发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做各种内存设备,字符设备的驱动哪里需要硬件~
所谓的驱动开发,在写代码上底层和写单片机一样操作寄存器,上层和普通应用一样调API准备事件,剩下的是驱动程序的体系结构知识,是编码以外的东西~

当然,现在开发板也不贵,与其纠结哪个好,不如先动手再说.

网友:
个人认为正点原子的资料比较适合入门

网友B:
建议树莓派,优点坑少,资料多

网友:
当然,其他开发板也都很厉害,我才疏学浅,搞不定,最后还是乖乖树莓派。上面仅仅是我个人观点,如果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我是从zedboard开始扒门的

网友:
电脑上面安装 ubuntu , 再买个树莓派. 在这个环境下做个单片机开发, 树莓派上玩几个模块就可以了入门了.

网友:
自己画块板子开始,比市面上任何开发板都要好

网友:
Nuc972  nuc980

网友C:
个人觉得友善之臂、正点原子、韦东山这些都适合入门;
通过国嵌用过友善之臂,有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资料收费了还给一半不给一半的,反正售后口碑很差;
看过韦东山老师的视频,入门还是不错的,不过没用过他们家的板子
树莓派类型小型电脑,适合入门之后玩吧
个人觉得正点原子的性价比更高,所有资料免费,又是最新的,有问题在他们论坛可讨论
不过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可以先看看人家给的资料,看哪一家更适合自己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友善之臂、正点原子、韦东山这些都适合入门;
通过国嵌用过友善之臂,有问题很难得到解决,资料收 ...

大神现在在从事linux开发工作?

网友:
自学能力比较强的话可以选择qemu,省钱、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树莓派,优点坑少,资料多

首先排除树莓派。这个核心资料不开源,不如装个VMWARE在虚拟机上玩UBUNTU

网友:
不缺钱的话NXP官方的板子,BSP Datasheet 原理图完整配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现在在从事linux开发工作?

我不是大神,我身边倒是真有个linux大神

网友:
随便一块板子都可以,主要是看你能不能坚持。

网友:
0基础,那还是正点原子吧

网友(2020-11-12):
一块树莓派zero 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