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磁阀线圈取信号问题

楼主(2020-09-30):
功能描述:从8个12vdc电磁阀线圈取信号线,然后接入ULN2803,8路中任意一路有动作导通继电器。
问题描述:制作了如下的电路板,TVS选SMAJ18CA,保险丝30v,0.2a,实际接上去之后,有几路用了几次之后就没有反应了。怀疑是静电或者电磁阀线圈反向电动势太大,导致tvs烧掉。所以卸掉了全部的TVS,之前有问题的引脚可以让继电器动作1s左右,之后继电器又断开。选择的TI的ULN2803,其实本身还有2kv静电防护能力。
顺带其他问题:
1、从现象上看像是TVS选小了。
2、静电2KV这个等级和TVS功率怎么能对应?
3、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取信号?

网友A:
ULN2803的输入端不适合这样的输入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麻烦
8路12V电磁阀中任意一路有动作导通继电器的话,用二极管就可以了,
继电器正好也是12V的,而且二极管这点压降不会影响继电器工作
左侧的图是电磁阀共阴接法,所有电磁阀的负极都是接GND,与楼主图逻辑一致,右侧是共阳的另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N2803的输入端不适合这样的输入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麻烦
8路12V电磁阀中任意一路有动作导通继电器的话,用 ...

确实比我的简单好用,还有个问题,还需要加tvs以防止静电或反向电动势吗?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比我的简单好用,还有个问题,还需要加tvs以防止静电或反向电动势吗? ...

tvs不是用在这里的!你要加的是大电流雨棚管或者大电流肖特基如ss24之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比我的简单好用,还有个问题,还需要加tvs以防止静电或反向电动势吗? ...

不用的,2楼图中D14和D23是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
至于电磁阀的,那是电磁阀那边的事,即使加,也应该靠近电磁阀线圈安装(有的可能内部自带),而不是在这里。
TVS并不适合用在这种地方,这些电磁阀啊线圈什么的,优选快速恢复二极管,速度快耐压高则好,快速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普通二极管

网友:
每个线圈接个二极管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弄得太复杂了。

网友C:
搞电子的就是麻烦,换成搞自动化的,直接在电磁阀后面加传感器,,标准安全反馈回路,电磁阀动作以后还要保证流体压力到达,然后进PLC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不是用在这里的!你要加的是大电流雨棚管或者大电流肖特基如ss24之类! ...

电磁阀断开的瞬间电动势还是会对我这边有影响的啊,大电流雨棚管是什么?没找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电子的就是麻烦,换成搞自动化的,直接在电磁阀后面加传感器,,标准安全反馈回路,电磁阀动作以后还要保证流 ...

这不都是钱的事情嘛。这个设备plc都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2楼图中D14和D23是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
至于电磁阀的,那是电磁阀那边的事,即使加,也应该靠近 ...

续流二极管我知道,但是如果电磁阀那边都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话。您给的电路还是会受到反向电动势的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流二极管我知道,但是如果电磁阀那边都没有续流二极管的话。您给的电路还是会受到反向电动势的影响吧。 ...

是的,但给电磁阀加续流二极管,那也是应该在电磁阀旁边加或者驱动电磁阀的电路那边加,拉线到这边来不合适也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