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面的电影文件,如何通过WiFi直接给手机播放?

楼主(2020-10-01):
可以将电脑里面的电影目录,映射成手机里面的某个驱动器或目录?

注意:我的电脑是Windows7,手机是安卓。

网友:
这么早就开工啦!

网友:
电脑端设置共享,手机端es文件浏览器可以做这样的映射。或者用vlc直接打开网络视频也行

网友:
文件浏览器mix比较简单好用。

不过我手机上试了好些文件浏览器和播放器,都存在卡顿,但是接网线的电脑或者电视播放局域网内其他电脑视频就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播放器得有缓冲功能才行

网友:
HttpFileServer 搞个局域网服务器即可

网友A:
电脑做FTP,三星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器直接可以像访问本地文件一样访问这个FTP

网友B:
VLC直接访问网上邻居(samba),还能加载字幕。其它都不好用

网友:
局域网的话,共享,用smb协议,用es浏览器打开选择播放器就行了
外网麻烦点,建议搞各群晖,哪里都能看,现在家庭宽带一般上传20M有的,也足够了

网友:
该系统用黑群晖
win10使用s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VLC直接访问网上邻居(samba),还能加载字幕。其它都不好用

没错,就是这个办法。我一直在用。

楼主:
眼花缭乱。

哪一个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C直接访问网上邻居(samba),还能加载字幕。其它都不好用

安卓上安装VLC, 怎么访问win7上的电影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VLC直接访问网上邻居(samba),还能加载字幕。其它都不好用

+10086。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做FTP,三星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器直接可以像访问本地文件一样访问这个FTP ...

怎样设置?有教程吗?

我就是三星手机。

网友:
之前也用电脑开过ftp,手机用nplayer连接播放影片,可是用着用着就不知道怎么电脑上的ftp联不上了,反复折腾了几次,后来还是买个小主机做nas装黑裙稳定连接

网友:
放张jellyfin的截图

网友:
我个人用过的办法就是3楼+4楼的,以前在家一面骑健身车一面看美剧

安卓端安装MX player播放器和ES文件管理器(没记错的话都是免费软件)
Windows端开启文件夹共享(可能还要设置一下相应的访问权限和防火墙规则)

然后在安卓端ES文件夹里通过IP添加PC对应的共享文件夹,选择文件,选择MX PLAYER播放就行了

网友:
如果千兆(约100MB/s)还不够,可以考虑双千兆聚合方案,将两个千兆网卡通道聚合走。刚看到的概念,在研究中

网友:
当年xp年代是自带的mediaplay开流媒体服务器   现在不知道

网友C:
单纯只是看电脑视频/文件的话,电脑共享文件夹,手机端ES浏览器,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D:
Everything 的http服务器相当好用

网友:
把软件贴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erything 的http服务器相当好用

有教程和软件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纯只是看电脑视频/文件的话,电脑共享文件夹,手机端ES浏览器,这样最简单了~ ...

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和软件下载吗?

在这里下载,这个软件主要功能是超快速搜索电脑里的文件,输入搜索内容无等待立即出结果,首次打开会需要一点时间
https://www.voidtools.com/zh-cn/
安装后打开即可使用,也有绿色版,在它的选项里有http(默认是会显示任务栏图标的右键选项进入即可),对号勾上就能用,不过这个功能可以访问电脑里所有文件,使用应稍加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卓上安装VLC, 怎么访问win7上的电影文件?

手机跟电脑同一个局域网,打开VLC,点击本地网络

网友:
对,VLC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有教程吗?

我就是三星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跟电脑同一个局域网,打开VLC,点击本地网络

你的VLC哪里下载的?

我的豌豆荚下载的难道是冒牌的,没有局域网功能:

网友E:
直接共享用播放器播放就可以吧,平常把电影下载在电脑里,偶尔用手机连接上去看,播放器是KMPlayer

网友:
https://www.videolan.org

网友:
收藏一下,刚好有类似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LC哪里下载的?

我的豌豆荚下载的难道是冒牌的,没有局域网功能:

官网 https://get.videolan.org/vlc-android/3.3.0/,或者 Google Play

网友:
上传一个 VLC-Android-3.3.0-arm64-v8a.apk,应该一般新手机都适用。

网友:
我的用网上邻居共享盘可以访问,我可以通过网上邻居共享看服务器里面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共享用播放器播放就可以吧,平常把电影下载在电脑里,偶尔用手机连接上去看,播放器是KMPlayer ...

我的就是这样偶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