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如何快速指定某类型文件的播放默认APP?【答案11楼】

楼主(2020-10-01):
如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

有时不小心点了“总是使用”某个APP打开,想换成其他APP。

网友A:
1,设置
2,应用程序
3,点击右上角搜索你说的某个APP的名称,并点击进入
4,点击设置为默认
5,点击清除默认值

楼主(2020-11-03):
引用 网友A:
1,设置
2,应用程序
3,点击右上角搜索你说的某个APP的名称,并点击进入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1。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APP的名称。

2。我知道下面是三星播放器,但在应用程序里,根本找不到三星播放器。

谁能直接告诉我,如何将mp4格式,指定为我希望的播放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

1。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APP的名称。

直接指定还是没有发现,不过,鉴于你说的两种情况,你可以直接选择一次性把所有的应用程序默认设置清除就好。这样打开MP4文件的时候可以重新指定默认应用程序

1,设置
2,应用程序
3,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4、选择“重置应用程序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指定还是没有发现,不过,鉴于你说的两种情况,你可以直接选择一次性把所有的应用程序默认设置清除就 ...

你这个真的是馊主意。

所有的APP登录都被清空,所有的APP权限都被清空,要恢复起码浪费我半小时!

网友B:
默认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应用程序

我已经设置了mp4又kmplayer打开,mkv由三星视频播放打开。

但清单里没有出现视频播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mp4又kmplayer打开,mkv由三星视频播放打开。

但清单里没有出现视频播放:

那应该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吧,我没有设置默认的视频播放器,但是这个选项还是有的,只是打开后里面是空的。

网友:
试了一下,设置一个默认mp4播放器,设置成功后,会提示,如果想更改,在哪里修改,设置完后播放视频里面就有了 MP4格式的功能播放器,然后在里面可以更改某人播放器或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吧,我没有设置默认的视频播放器,但是这个选项还是有的,只是打开后里面是空的。 ...

三星的系统我从来没有发现有缺陷。在这里点击进入:

终于在“设置为默认”里找到这个播放器了。

但很奇怪,在之前的应用程序里一直找不到。

楼主:
点击进入,清除默认值

测试双击mkv视频,发现重新提醒选择APP了。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