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安卓手机的内容,快速无线投到电视上播放?

楼主(2020-10-01):
我是三星电视、三星note10手机。

使用手机上的三星smart view,的确能WiFi投影到电视上,但体验非常不好。

我希望可以将任何内容,包括浏览器,都能WiFi投放到电视上。

估计要买个硬请推荐。

网友A:
买一个google  chromeca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google  chromecast

求淘宝链接。

网友B:
淘宝搜无线投屏,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无线投屏,一大堆。

我知道一大堆,我要求坛友自己真正使用过的,没有坑的产品。

网友:
感觉现在的无线投屏体验都不是很好,即使苹果全家桶。

WIFI无线投屏技术上都是实时捕获屏幕再压缩传输,画质下降,实时性差,开会展示静态PPT还可以,上网、玩游戏、看视频的体验都不是很好。

真正体验好的是60GHz无线视频传输技术,但这个需要硬件支持,目前并不普及。

网友:
爱奇艺电视果不错,几十块就可以

网友A:
以前买的店铺没有了,随便搜了一个,这个东西应该没假的,chromecast 能上GOOGLE才能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电脑,手机都能投,只要有chrome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的店铺没有了,随便搜了一个,这个东西应该没假的,chromecast 能上GOOGLE才能用,效果还是比较好 ...

淘宝链接。销量最大的就行。

网友C:
找个纯硬件通过HDMI接口的插手机的靠谱点,上家公司N年前搞过一款,当时效果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链接。销量最大的就行。

链接不知道怎么发,只能截图了

网友:
无线投屏清晰度会打折扣,我之前折腾了好久,我直接播放电视app的视频,那几个都买了会员

网友:
我现在用小米和泰捷的播放器,无论安卓还是苹果系统,投屏完全没有问题。在线看电影没有卡顿,看NBA因为手机上有会员,播放器上没有,经常投屏看,1080P播放流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一大堆,我要求坛友自己真正使用过的,没有坑的产品。

我买过品胜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纯硬件通过HDMI接口的插手机的靠谱点,上家公司N年前搞过一款,当时效果还可以的。 ...

通过usb tyoe-c的我买了。78元,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一大堆,我要求坛友自己真正使用过的,没有坑的产品。

1080p还是4K?  1080P的我试了, 但是还是用三星smartview,  相当稳定,看电影偶尔会掉一次线, 4K的三星用了, 其他手机完全没问题。 三星的投屏协议和标准的micracast好像有点不一样。

网友:
推荐用有线,除了要插线,没有别的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