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度有铅中温锡膏+改装温控简易电烤箱,最高温度200还是210好点?

楼主(2020-10-01):
就假设改装后的简易电烤箱温度基本准确。

看一些文章说最高温度要比焊锡熔点高30度,持续60秒。
但是我板子放进去,不到200度锡膏就熔化焊接好了,需要加到210度逗留一小会更好么?

网友:
有时候融化后延长几秒钟,焊锡能顺着引脚爬上去一些,能更均匀和结实点,也更好看点,
但这个不一定有用,不是所有元件引脚都能,也不是所有焊浆都能
有的可能还氧化了或者不知道怎么的表面就不好看了
分几种参数多试几次吧,有的元件pdf里有曲线,按那个估计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