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换电池时损坏、测电压不准、显示没电量

楼主(2020-10-01):
几年前买的万用表,前段时间一直出现电池图标。于是买了南孚的电池。今天准备换上。
当时想:万用表这东西电池接反,应该没有问题吧,于是就:来回试电池正负极。估计是这样损坏的。

现在情况就是:
1:换上新电池后,万用表能打开,但是显示低电量(把旧电池换上,也是显示低电量)。
2:然后用这个万用表测量标准的5V,显示2.2V。标准的3V3测量,显示1.5V左右(把旧电池换上,也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判定是万用表坏了。好像是判定电压这里有问题。
请教现在大家怎么修,我拆开后:感觉里面太简单的,没有芯片什么的,看到了一个S8050 - Y1三极管,换了也不行。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安装电池哪里没有防呆设计,接反就烧表的设计肯定有问题

网友:
牛屎坏了。看看淘宝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维修件吧。即邦定好牛屎的PCBA小板代换。

网友:
中间转盘的簧片位置错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这表9.9包邮的吧,扔了也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