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DC-DC B0505LS-1WR2 用了怎么样?

楼主(2020-10-01):
最近用DC-DC B0505LS-1WR2 做RS485隔离电源,现场出现了几次输入端短路现象,量了下电阻50欧,其它电路确实正常。请问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是产品质量问题吗?

网友A:
金升阳的这个应该是Royer谐振,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如果厂家工艺控制不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奇葩现象,还有就是这玩意是隔离无反馈的,是开环,靠匝比来实现输出电压的,对于负载的变化比较敏感,尤其是容性负载,一定要仔细阅读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升阳的这个应该是Royer谐振,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如果厂家工艺控制不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奇葩现象,还有就 ...

谢谢回复。Mornsun的工艺应该不差,会出这种问题吗?

网友:
pcb布局   输入输出电压/电解  滤波电感  均按照DATASHEET进行;没有出现lz异常情况   DCD/DC国产这么多年  坑填补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