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路由器加装外置天线。

楼主(2020-10-01):
用SMA-K焊一个SMA的座子,再用3米的天线接到室外。3条天线应该替换到哪个上?

网友A:
网线拉户外,路由放外面,线便宜很多,信号也好。
用2.4G平板天线,不用全向多频道天线。图中天线都不合适的,信号频段不同的。

网友B:
这还是换个路由器效果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拉户外,路由放外面,线便宜很多,信号也好。
用2.4G平板天线,不用全向多频道天线。图中天线都不合适 ...

这个天线频率标称是0.7~2.7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换个路由器效果比较好吧……

用来蹭邻居的网,相隔10米,两个23CM厚的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天线频率标称是0.7~2.7G

建议路由放外面。3米长馈线线损太大了,扛不住

网友C:
买个改装好的山寨UBNT挂室外吧,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不如跟邻居说共享他的宽带,再拖一条光纤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改装好的山寨UBNT挂室外吧,几十块钱的事情。

这个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改装好的山寨UBNT挂室外吧,几十块钱的事情。

大师,请问一个原型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一个半封闭的金属管子里面,想在内部设置一个无线路由器,链接布置在内部的传感器,需要一个体积相对小,信号比较猛的户外路由器,市面上有可靠的适合的型号推荐么

楼主:
挂墙上测速是26M,放窗台上是44M。如果挂墙上再用外置天线应该会好点。

网友:
直接换路由吧

网友:
折腾起来有可能天线比路由贵

网友D:
BCM5357 腾达的路由吧,换内存刷磊科NR235 236(双WAN口)好玩
或者换一个带USB的路由刷openwrt 加一个USB外置网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M5357 腾达的路由吧,换内存刷磊科NR235 236(双WAN口)好玩
或者换一个带USB的路由刷openwrt 加一个USB ...

tenda f3。这个挂墙上只有几M网速。11楼是某品牌双频路由器,2.4G用过WISP, 5G连手机。速度比F3快很多。

网友E:
不需要这么麻烦啊,随便买个二手路由器,中继一下信号就行了,中继就是把邻居的信号中继,然后自己在设置一个新的WIFI名称发射出去,只要有对方的WIFI密码就可以

刷磊科236W固件,可以是10元一个的RG200-E或者HG320,都是十年前的百兆路由器,中继后速度能跑80兆。

刷机很简单。

中继后自己有线口,无线都能用,密码和名称都能独立设置

网友E:
3米馈线,信号已经衰减完了,就算你三根都加长也没用。千万别这么干。

网友:
对线缆质量要求很高,否则型号衰减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米馈线,信号已经衰减完了,就算你三根都加长也没用。千万别这么干。

商家设计得3米应该能过衰减吧,要不然用户怎么用,他怎么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商家设计得3米应该能过衰减吧,要不然用户怎么用,他怎么卖?

我也觉得,衰减主要是插接件吧,线长度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我不懂,瞎猜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改装好的山寨UBNT挂室外吧,几十块钱的事情。

2公里组网,发射功率要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衰减主要是插接件吧,线长度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我不懂,瞎猜的,呵呵 ...

加了外置天线有效果,挂墙上没有拧天线时下载网速是2M,拧上天线,天线放窗台下载网速是15M。但还是没有11楼那个路由器直接放窗台效果好。后面把11楼的路由器加上外置天线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了外置天线有效果,挂墙上没有拧天线时下载网速是2M,拧上天线,天线放窗台下载网速是15M。但还是没有1 ...

老哥又回来啦?一段时间不见,甚是想念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又回来啦?一段时间不见,甚是想念啊,哈哈

11楼的4条天线,不知道应该拿哪条来开刀好。不知道是不是2.4G和5G是分开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这么麻烦啊,随便买个二手路由器,中继一下信号就行了,中继就是把邻居的信号中继,然后自己在设置一 ...

现在这个就是中继了。已经是最短的距离了。WISP后,LAN插到86盒的网口。再在弱电箱里安装一个集线器,把宽带分享到各个房间了。在房间里有子WIFI路由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楼的4条天线,不知道应该拿哪条来开刀好。不知道是不是2.4G和5G是分开天线的。 ...

华硕有2.4和5g一体的天线,改装都用着这个

网友(2021-03-30):
楼主厉害  想和你学怎么设计这个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