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研究过频谱仪的方案?

楼主(2020-10-02):
据说zynq+AD9361,可以很快做一个sub-6G的频谱仪出来。

请问哪里有参考方案啊?

网友A:
ADI有现成的评估套间adam,用的9363,可以收发,算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有现成的评估套间adam,用的9363,可以收发,算是不错的。

能不能作为频谱仪来使用?

网友B:
可以去隔壁论坛看看  KC908 貌似是这个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隔壁论坛看看  KC908 貌似是这个方案的

谢谢,隔壁论坛,是啥意思啊?

楼主:
有谁研究过这个开源的频谱仪?
https://hackaday.io/project/2443-handheld-3ghz-spectrum-analyzer

网友:
若要当仪器始建议就买一台吧!早期自己约三十年前有买了两台模似的,感觉用起来比那些显示不到 30fps 要舒服多了。

网友:
老话说不谈剂量讲毒性就是耍流氓,没指标说个屁。  估计楼主又是性能达到安捷伦,价格比普源便宜7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隔壁论坛,是啥意思啊?

科创

网友:
估计楼主又是性能达到安捷伦,价格比普源便宜70%,

网友C:
9361做出来的当接收机用还可以。当频谱动态范围差太多了。9361的优势是集成且便宜
不过你要是只是想看有没有信号,9361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61做出来的当接收机用还可以。当频谱动态范围差太多了。9361的优势是集成且便宜
不过你要是只是想看有没 ...

动态范围差太多,是什么意思?

网友D:
你要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两个便宜方案,一个是hackrfone,1000元左右,配合sdr软件或者自己用gnu radio写也行。
还有一个就是数字无线电视方案,某宝搜sdr,100块钱以内,只能用sdr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两个便宜方案,一个是hackrfone,1000元左右,配合sdr软件或者自己用gnu radio写也行 ...

这两种都性能太差吧,到不了1G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种都性能太差吧,到不了1GHz

一个是1.7G,另外一个是6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1.7G,另外一个是6G

看看这个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动态范围差太多,是什么意思?

对于频谱最重要的是同时看多个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信号,不能互相影响。

单纯的噪声指标对频谱来说没意义,而且市面上的频谱,即使是keysight和rs的,一般不加低噪放的情况下,等效NF也就20dB。但是动态范围很大,它可以同时观测很大的信号和很小的信号,比如-10dBm和-100dBm,且互相之间影响很小

AD9361的噪声指标还不错,但是整个动态就要差太多了。你给它送两个-13dBm的CW,再去测同时进来的-100dBm的信号很难看到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大信号进来的情况下,9361看看小信号还是很容易的,这个条件和有滤波器的接收机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频谱最重要的是同时看多个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信号,不能互相影响。

单纯的噪声指标对频谱来说没意 ...

谢谢,如何解决呢?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