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没有声卡,加装USB或PCIE声卡后,HDMI到电视能有声音吗?【已解决】

楼主(2020-10-02):
刚才试着将 HPE GEN10 迷你服务器,通过 DP 转 HDMI 到三星电视。

发现没有声音。

检查后发现, 这服务器本身就没有声卡。硬件清单里,压根就没有声卡。

电脑右下角的喇叭也是打了个红色交叉, 点击打开没有声音插放设备。

这台机目前有两种方法增加声音:

1. 机器上还有一条PCIE3.0 X1 的插槽。

2. 安装USB声卡。

问题来了: 我这样安装声卡后, DP 输入转成电视的HDMI 输入,电视就能有声音吗?

网友A:
原生DP才能传音频吧。WIN10插到支持音频的DP显示器上会自动安装显示器声音设备驱动,显示器不支持就不会安装驱动(HDMI一样,原生带音频输出的都支持音频传输)。转了之后可能就没了,你看看你DP转HDMI盒子有没有3.5mm耳机接口?

USB声卡没问题,但是要找3.5mm耳机对插线插电视上面。电视如果没有3.5mm耳机对插口就只能改造线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win7驱动问题
手里有个j3455,强行改inf让win7装上驱动,hdmi也是走不了音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生DP才能传音频吧。WIN10插到支持音频的DP显示器上会自动安装显示器声音设备驱动,显示器不支持就不会安 ...

如果核显有音频支持的话,DP转HDMI可以支持音频的,我现在就是这么用,就是京东买的十多块的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核显有音频支持的话,DP转HDMI可以支持音频的,我现在就是这么用,就是京东买的十多块的转接头。 ...

DP 本身肯定支持音频的。我经常使用。

网友:
早十多年前那 HDMI 就可以走立体声的音频,当初房子装修时买的整套 SONY 影音系统,照图接了 HDMI 后 SONY 的电视就与自家的影音系统接上了,不但有声音,它们必此间竟还可传递一些设定与控制资料。
而后来的一些 PI 板有些 HDMI 有声音,有些却没有,非得要从那 3.5mm 音频口接出来。但是我自己的一些笔电与台式机提供的机板上 HDMI 接口都是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核显有音频支持的话,DP转HDMI可以支持音频的,我现在就是这么用,就是京东买的十多块的转接头。 ...

这台GEN10的核显是:

有音频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生DP才能传音频吧。WIN10插到支持音频的DP显示器上会自动安装显示器声音设备驱动,显示器不支持就不会安 ...

我手提电脑就是DP转HDMI的,有音频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台GEN10的核显是:

radeon r5是亮机卡,不是核显,除非你的cpu是amd的。

你在官网下载最新驱动试试。如果更新驱动也没有,那可能是显卡或系统不支持,具体我没测过。可以找个固态装个win10测试一下。

我的机器win10上面是有nvidia声卡驱动的,但是另一台intel核显机器装的win7就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GEN10的核显是:

我有一台戴尔的服务器,默认声卡是禁用的,估计HP的也是这个情况,你进BIOS,在Chipset页,把HD Audio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戴尔的服务器,默认声卡是禁用的,估计HP的也是这个情况,你进BIOS,在Chipset页,把HD Audio打 ...

好建议! 马上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deon r5是亮机卡,不是核显,除非你的cpu是amd的。

你在官网下载最新驱动试试。如果更新驱动也没有, ...

CPU就是AMD的,X3216, 比较低端打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戴尔的服务器,默认声卡是禁用的,估计HP的也是这个情况,你进BIOS,在Chipset页,把HD Audio打 ...

哈哈,果然是这样!

打开bios的声卡:

Windows就会出现新硬件。使用驱动精灵安装好驱动,声卡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戴尔的服务器,默认声卡是禁用的,估计HP的也是这个情况,你进BIOS,在Chipset页,把HD Audio打 ...

打赏!

网友C:
呃....为啥默认要禁用呢?会占用资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为啥默认要禁用呢?会占用资源吗?

因为这是服务器啊。

楼主:
收坛友那台GEN8, 只有VGA输出,没有声卡,只能使用下面的方法解决了:

USB声卡+VGA转HDMI带音频输入。(注意:是VGA转HDMI,而不是HDMI转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