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笔记本换个5G wifi模块,有百元以下的吗?

楼主(2020-10-02):
我现在的笔记本wifi模块应该是2.4GWIFI和蓝牙一体的,每次开机都要先关闭wifi等蓝牙鼠标连接了再打开wifi。否则要连接很久,甚至连接不了。

网友A:
笔记本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什么型号的

华硕Y5000

楼主:
就怕拆了不会安装。

网友:
我在某宝搜索了一下 发现 intel7260ac 应该是可以的,你看看

网友B:
报一下CPU?
如果是早期minipcie的还得确认是不是有bios白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一下CPU?
如果是早期minipcie的还得确认是不是有bios白名单

i5-8250U CPU

网友B:
ngff的那就没问题了
图便宜买rtl8822
图稳定就选intel 8265ac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gff的那就没问题了
图便宜买rtl8822
图稳定就选intel 8265ac之类的

minipcie2.0来的不是m.2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nipcie2.0来的不是m.2

确定?
正常来讲intel 4代cpu开始已经取消minipcie设计了
8代还用minipcie我表示很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
正常来讲intel 4代cpu开始已经取消minipcie设计了
8代还用minipcie我表示很怀疑  ...

原本那个是Atheros AR9565.

楼主:
m.2已经插了SSD硬盘。

楼主:
intel7260ac可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本那个是Atheros AR9565.

是这一款不?
https://tieba.baidu.com/p/5969430280

怎么看都是m2啊key 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一款不?
https://tieba.baidu.com/p/5969430280

估计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一款不?
https://tieba.baidu.com/p/5969430280

你看那个report只有一个m.2接口,就是用来插SS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那个是Atheros AR9565.

有m2的

楼主:
用aida64extreme查看是pcie

网友C:
我三代的笔记本thinkpad T430S(i5-3320m)已经是5G网卡。

楼主:
我这款笔记本的m.2是走sata道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款笔记本的m.2是走sata道通。

固态是m2 key b/m
网卡是m2 key a+e
插槽都不一样的
拆机第五张图拍的很清楚了,还不信
那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是key b/m

拆机第五张图拍的很清楚了,还不信

等我有空先拆了看看再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三代的笔记本thinkpad T430S(i5-3320m)已经是5G网卡。

我这款应该是低配机,5G的SSID是搜索不出来。

网友D:
小心有白名单,换一个电脑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有白名单,换一个电脑不认。

如何检测有白名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检测有白名单?

打技术支持问问。
我的联想e430c,3代u,不支持5g,换了就不能启动。
买的二手富士通,t7500的老本,居然能支持5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怕拆了不会安装。

5g信号穿墙能力太差,还不如直接上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5g信号穿墙能力太差,还不如直接上网线

我不缺路由器

网友F:
USB外扩的,Comfast之类的,支持802.11ac的,¥30左右。
我的掉牙T440,用得挺好,之前水星的用了三个月坏了,低端就是低端,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USB外扩的,Comfast之类的,支持802.11ac的,¥30左右。
我的掉牙T440,用得挺好,之前水星的用了三个月坏 ...

你的笔记本当台式机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笔记本当台式机用么?

轻办公,Excel, Power Point, pdf居多,浏览amobss等,几乎不layout。

网友:
bios绑模块的,不是随便换的,要搞bios。5g wifi距离短很多没有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是m2 key b/m
网卡是m2 key a+e
插槽都不一样的

你说对了,果然是E KEY插槽的m2 key a+e接口网卡。可惜内置的只有一根天线。现在双频的基本是双天线。少了一根还能用吗?

楼主:
科普:m.2插槽包括A KEY, B KEY, E KEY , M KEY. 而我的笔记本主板网卡是E KEY,网卡是 A+E接口,它既可以插A KEY插槽也可以插E KEY插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果然是E KEY插槽的m2 key a+e接口网卡。可惜内置的只有一根天线。现在双频的基本是双天线。少 ...

不是金属壳子 那就再随便放一根进去
有总比没有强

指甲该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金属壳子 那就再随便放一根进去
有总比没有强

卖网卡的人说,想3个网都支持要插两根天线,我用蓝牙鼠标的所以3个网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金属壳子 那就再随便放一根进去
有总比没有强

买螺丝刀时送了开壳神器,笔记本边缘好容易撬开,但显示器后面那边撬不开(求支招)。图片是用手撑开来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螺丝刀时送了开壳神器,笔记本边缘好容易撬开,但显示器后面那边撬不开(求支招)。图片是用手撑开来拍 ...

反正也是pvc材质,天线双面胶粘C壳上照样用
近距离下速度没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也是pvc材质,天线双面胶粘C壳上照样用
近距离下速度没有什么差别

原来的2.4G天线,与5G信号能匹配吗?2.4G的pcb天线我有。之前的橙派有这种天线剩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2.4G天线,与5G信号能匹配吗?2.4G的pcb天线我有。之前的橙派有这种天线剩下。

近距离下没太多要求,插根铜丝估计都能连网

不过看起来接头插不上,m2网卡一般都不是ipex天线,是小一圈的mhf4

当然如果本来AP信号也不好,那换笔记本天线还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距离下没太多要求,插根铜丝估计都能连网

不过看起来接头插不上,m2网卡一般都不是ipex天线,是小一圈 ...

ipex4和MHF4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叫法不同而已?底座直径都是1.5mm

网友G:
这两天也在看,貌似7260AC性价比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ipex4和MHF4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叫法不同而已?底座直径都是1.5mm

应该是

以前网卡U.FL座是直径2.0mm那种

你橙派这个天线像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天也在看,貌似7260AC性价比好些

AX200NGW 69元,6代wifi,蓝牙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以前网卡U.FL座是直径2.0mm那种

是,这个橙派是ipex一代。是2mm。后来如果要换,用原来的天线接main,sub买个mhf4的天线插上去才行。不知道原来的天线是否支持双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AX200NGW 69元,6代wifi,蓝牙5

没有6代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