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用什么浏览器比较干爽,系统自带浏览器太气人了:(

楼主(2020-10-02):
系统自带浏览器,点链接,经常会自动去下载app
真是太气人了

网友:
现在用via

网友A:
三星浏览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浏览器,比第二名好无数倍。

网友:
via   chrome 我只用这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浏览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浏览器,比第二名好无数倍。

就是看你一直夸三星,所以刚入了note10+,昨天到货的,还在摸索中,触笔手写效果的确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浏览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浏览器,比第二名好无数倍。

现在使用时有个问题:我是印象笔记重度使用者,触笔在印象笔记中使用效果不行

网友:
为了手机和电脑之间游览历史,书签,登录密码的同步我用firefox

网友:
x浏览器

网友:
x浏览器,我现在用的。

网友:
VIA,可以装插件,就是这么为所欲为

网友:
两台手机均在用Edge,使用良好,已被系统识别为Chrome,汗~

网友B:
才发现三星浏览器很好用……

网友:
VIA跟X跟三星浏览器比起来,就是渣渣。

我的手机就安装有X和VIA,是测试兼容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才发现三星浏览器很好用……

非三星手机,也能使用三星浏览器,但广告防火墙会失效,无法拦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三星手机,也能使用三星浏览器,但广告防火墙会失效,无法拦截。

三星手机,以前一直没有用三星浏览器……
用别的也一直不满意,也就qq浏览器觉得还行
原来三星浏览器这么好用的

ps: 讨厌花里胡哨的浏览器,首页必须有快速访问
三星浏览器其它方面也感觉不错,功能全面且简洁

已经把qq浏览器丢角落里了
还没删掉只是因为有书签

网友C:
求三星浏览器ap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三星浏览器apk

豌豆荚等,搜索三星浏览器就行。

网友:
有一个功能,我每天至少使用500次,只有三星浏览器可以做到。

国产打了浏览器全部恶心的故意做不到,强迫你先去看一页广告。

就是下面的“home”键。我设置成VIP++总论坛,在任何界面按一下,就会回到这个页面。

网友C:
三星浏览器搜索引擎能改bin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浏览器搜索引擎能改bing吗?

原装的貌似不行,求大神带路

网友D:
终于在浏览器选择方面或许我可以发表一点我的观点
强烈推荐使用via,用了都说好,但是偶尔会浏览器崩溃,不知道是否是我自己的原因
chrome也不错,占内存大
曾经有段时间用夸克,后来娱乐性太强了
另外吐槽腾讯一些软件之间捆绑关系,打开个文件总想让你下载QQ浏览器

网友E(2020-11-07):
夸克浏览器,,最大问题是阿里的玩意怕大后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在浏览器选择方面或许我可以发表一点我的观点
强烈推荐使用via,用了都说好,但是偶尔会浏览器崩溃,不 ...

VIA 没有三星浏览器的百分之一。技术非常有问题。我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夸克浏览器,,最大问题是阿里的玩意怕大后台

夸克没有三星浏览器的百分之一。技术非常有问题。我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夸克浏览器,,最大问题是阿里的玩意怕大后台

夸克的浏览器有人用么?
阿里不是已经有UC浏览器了么?为何还要搞个夸克出来

网友:
现在基本在用X浏览器了。

网友F(2020-12-18):
没有人用yandex吗,相当于Chrome直接装插件

网友:
firefox...,只为PC和手机同步

网友:
三星浏览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浏览器,比第二名好无数倍,我的手机拿到手第一件就是root了,删除自带的浏览器等全家桶,安装论坛里面的三星浏览器。论坛里有两个版本6。2和8。2吧!如果谁有新版本的,麻烦提取一下共享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三星手机,以前一直没有用三星浏览器……
用别的也一直不满意,也就qq浏览器觉得还行
原来三星浏览器这么 ...

不能导出书签,导入三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导出书签,导入三星吗?

三星云可以备份三星浏览器的书签。

网友:
索尼自带的,我手机上国产的软件就微信和网易云,剩下就是微软的

网友H:
我的三星S10,一直使用三星浏览器。
最大的体验是:使用4G打开1024没有问题,办法动画啥的都可以。如果连接WIFI打开1024就不行,可能是WIFI拦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三星S10,一直使用三星浏览器。
最大的体验是:使用4G打开1024没有问题,办法动画啥的都可以。如果连接 ...

只有电信可以直接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人用yandex吗,相当于Chrome直接装插件

yandex随便搜搜都是福利图啊

网友(2021-05-16):
现在很多浏览器 几乎都是chrome+皮
毕竟世界上主要浏览器就这么三四个

网友:
UC国际版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浏览器搜索引擎能改bing吗?

盖乐世论坛转来的

在三星浏览器的顶部搜索框输入internet://debug/注意是英文符号并且无空格,随后回车,保持当前页面不要关闭,打开浏览器的设置,在最下面会有Debug settings的选项,接下来按照路径操作:Debug settings--Feature variation test,修改第二、三、四选项为USC(US),退出后就可以选择搜索引擎了。当然这个方法会有一些功能上的牺牲,自行体验。

网友:
华为手机装不了三星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三星手机,也能使用三星浏览器,但广告防火墙会失效,无法拦截。

非三星手机也可以使用广告防火墙,在vivo手机上成功设置了,两个个关键配置应用常驻后台,允许应用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