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MAC地址,可以计算出IMEI和号码?

楼主(2020-10-02):
当消费者的手机WiFi处于打开状态时,手机就会向周围发出寻找无线网络的信号,探针盒子发现这个信号后,就能迅速识别出用户手机的MAC地址,接着转换成IMEI号,再转换成手机号码
知道MAC地址后,怎么知道IMEI呢?

https://3g.163.com/dy/article/FNKU7H230511RIVP.html

网友A:
这是大数据获取的。比如你在a网站下了个app b,b要求一大堆权限,然后你的imei,mac,手机号码就泄漏了。以后你再连接就可以查数据库找。

所以苹果的策略是每次动态随机一个mac避免被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数据获取的。比如你在a网站下了个app b,b要求一大堆权限,然后你的imei,mac,手机号码就泄漏了。以 ...

是不是每个APP都可以获取本机MAC?
可以禁止APP获取本机MAC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个APP都可以获取本机MAC?
可以禁止APP获取本机MAC么?

连网=mac,电话短信=imei。。这俩关了很多国内app压根就打不开。

网友:
安卓 不给权限人家不给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个APP都可以获取本机MAC?
可以禁止APP获取本机MAC么?

这是个人隐私收集,很多APP不让收集隐私不给权限就不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数据获取的。比如你在a网站下了个app b,b要求一大堆权限,然后你的imei,mac,手机号码就泄漏了。以 ...

不仅是MAC,iphone都这样,蓝牙BLE都不用MAC,还搞了了个随机的UUID。

网友:
有关联嘛????

网友:
如果 你地由mac查出人家是什么手机号码或者IMEI的话,除去有大数据数据库外,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
另一种如果是会员在店面注册时有一起获取 到mac,那可以作绑定在自己系统内,下次这个客户来了直接就认出是谁了。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wifi探针吧,几年前很火,  这个涉及收集个人隐私,应该是非法的

网友:
学习知识。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是MAC,iphone都这样,蓝牙BLE都不用MAC,还搞了了个随机的UUID。

我用水果机,为什么连过麦当劳肯德基的WIFI后,以后到任何一定店面连接都不需要手机号认证了(第一次连接要输入手机号发送验证码)?

网友:
MAC地址无法直接算出IMEI,大数据匹配,大数据下我们都是裸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水果机,为什么连过麦当劳肯德基的WIFI后,以后到任何一定店面连接都不需要手机号认证了(第一次连接 ...

我猜是记住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