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寸硬盘保管用什么硬盘盒比较好?

楼主(2020-10-02):
下面这种盒子买过几个,
棉条有点紧,运送的时候,用这盒子不错,如果长期把硬盘装盒子里,真怕sata口被棉条压坏

网友A:
2.5寸硬盘设计上抗震比3.5寸强得太多
冷储存正常快递的泡泡纸包一下,放点干燥剂密封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寸硬盘设计上抗震比3.5寸强得太多
冷储存正常快递的泡泡纸包一下,放点干燥剂密封足够了 ...

放家里你平时怎么放置的?
直接放地上,或者办公桌上么

网友:
卡西欧电子词典的那种专用盒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家里你平时怎么放置的?
直接放地上,或者办公桌上么

2.5寸 机械vs固态
除非非得要搞坏它 正常包快递的办法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家里你平时怎么放置的?
直接放地上,或者办公桌上么

桌子角上,不放那里桌子会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子角上,不放那里桌子会摇

你这是废硬盘吧

网友:
3.5寸硬盘盒里面能平行放2个2.5寸硬盘。

网友C:
硬盘盒我用这种像书一样侧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盒我用这种像书一样侧开的

2.5寸也有侧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寸也有侧开么?

这种盒子 2.5 和 3.5 的都有,我感觉比上开的取用方便

我上边贴的图就是 2.5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盒子 2.5 和 3.5 的都有,我感觉比上开的取用方便

我上边贴的图就是 2.5 的

你是哪家店买的,可以私信给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家店买的,可以私信给我么

已私信链接

网友:
硬盘盒,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