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小伙伴增压水泵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10-03):
1、为了排除是不是我们单元有人装了增压泵,听到水泵响,我把整个单元的电闸拉掉,水泵继续响了两三秒,然后进入尾音两三秒,然后没响了。
2、请教:增压水泵断电后,会立马停下,没声音,还是会继续转一会?

网友A:
以前家里抽水泵断电基本是立马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家里抽水泵断电基本是立马停的

那水泵再响我得去断隔壁单元的电。

网友:
会不会抽风机,抽风机会延迟一会才完全停下来

网友:
这种低频共振声确实很难查具体位置的,也有可能是整栋楼的增压水泵,这个以前有看到过案例

网友B:
断整个单元的电,不会被人问候老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整个单元的电,不会被人问候老母。

早上早点,大家还没起床,说是物业干的。

网友:
突然停别人电,会出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整个单元的电,不会被人问候老母。

不管谁停 ,我都问候他老母。 特别是电脑上有没保存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谁停 ,我都问候他老母。 特别是电脑上有没保存的东西。

低端小区,物业不作为,只能互害。

网友:
转子惯性会延时一会

网友D:
装增压泵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什么?导致你水压偏低,还是噪声烦人?
我家供暖管道上装了一个小的,主要是顶楼,循环不良,冬天温度太低。对楼下没啥影响,即使装上泵,每家都比我家更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增压泵对你的影响主要是什么?导致你水压偏低,还是噪声烦人?
我家供暖管道上装了一个小的,主要是顶楼 ...

主要是吵啊,早上天不亮就响了,一早上响十几次,晚上过了12点还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吵啊,早上天不亮就响了,一早上响十几次,晚上过了12点还响。

那么大功率?我家那个,冬天24小时运转,自己都听不见。类似这种

网友:
我家刚买了台增压泵,给热水器上水的。噪音忒大了,压力开关不是很灵敏

网友:
真的是水泵吗?(虽然我也想不到别的)
看楼主的形容,感觉像是有变频器驱动的东西
但如果断电后有这样的时间,要么负载很轻,要么变频器容量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