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系统中消息队列读取与删除问题

楼主(2020-10-03):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假设在FreeRTOS系统中task1任务负责读取传感器的值,然后发送至消息队列Q,task2任务负责从该消息队列Q中读取这个传感器的值,现在有点疑惑,由于task1发送的速度比task2读取的速度快1倍,task2在读取值后是否有必要将该值从队列中删除,然后将队列中没有读取的值进行存储位置移动操作?

网友A:
不需要删除,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删除,自动的

大神,是否有必要对数据进行移位?FIFO操作?什么都不用管?task1直接写,task2直接读,如果队列Q满了,就等着task2读完了,task1才能写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是否有必要对数据进行移位?FIFO操作?什么都不用管?task1直接写,task2直接读,如果队列Q满了, ...

如果这个队列只有1个实时的值,用“xQueueOverwrite”这个API可以直接覆盖之前的;如果队列里面有多个,我现在是task1发现队列满时,移除最早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队列只有1个实时的值,用“xQueueOverwrite”这个API可以直接覆盖之前的;如果队列里面有多个, ...

怎么移除?用覆写函数,还是怎么操作?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移除?用覆写函数,还是怎么操作?请指教。。。谢谢

直接Receive一次

楼主:
“xQueueReceive()用于从一个队列中接收消息并把消息从队列中删除”,我在野火的书中找到了这句话,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xQueueReceive()用于从一个队列中接收消息并把消息从队列中删除”,我在野火的书中找到了这句话,谢谢 ...

http://www.freertos.org/ 直接官网看API就行,FreeRTOS代码注释足够全了,还有简单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freertos.org/ 直接官网看API就行,FreeRTOS代码注释足够全了,还有简单示例 ...

大佬牛批,我看英文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