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AP发选择高频变压器磁芯的问题

楼主(2020-10-03):
请问一下,在计算开关电源磁芯AP值之后,通过查表进行选择合适的磁芯。
如果为了满足其他参数要求,选择的这款磁芯的AP远大于计算值,会有什么问题吗?
主要影响的是电源效率和成本吧?

网友A:
AP过大漏感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过大漏感不好控制

线圈位置太空了,离磁芯外圈距离远了,所以会导致漏感比较大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圈位置太空了,离磁芯外圈距离远了,所以会导致漏感比较大对吧?

一般是10倍以上才能称之为:远大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0倍以上才能称之为:远大于。

第一次设计开关电源,对变压器参数没什么概念

网友:
选用粗一些的线,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