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不漏液的电池买哪种好?

楼主(2020-10-03):
镍氢电池很好用,但是电压只有1.2v,有些设备必须1.5v才能用
用1.5v的干电池又会漏液,
双鹿,金霸王好像都会漏液的

网友A:
用带钢壳的碳性电池,漏也是漏在里面,不会漏出来,碱性电池简直就是漏液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钢壳的碳性电池,漏也是漏在里面,不会漏出来,碱性电池简直就是漏液王 ...

有介绍那种么? 碳性很多都漏

网友:
我不是已经推荐了?

GP或松下的碳性电池。

网友:
我买一次性的1.8V的锂电池,容量大且没有漏液风险,缺点是电压偏高价格稍贵。

网友B: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

[求助]论坛里说不漏液的GP/松下碳性不锈钢壳电池到底是哪款?能否给个淘宝连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4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

[求助]论坛里说不漏液的GP/松下碳性不锈钢壳电池到底是哪款?能否给个淘宝连接

gp干电池防护应该比三无干电池好,但是好像还是会漏液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148109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干电池防护应该比三无干电池好,但是好像还是会漏液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1481096 ...

你看那帖子4楼的说的,碱性电池的确容易漏液
我那帖子和阿莫平时推荐的是碳性电池
而且要选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帖子4楼的说的,碱性电池的确容易漏液
我那帖子和阿莫平时推荐的是碳性电池
而且要选不锈钢外壳的碳 ...

不锈钢外壳时间久了也会漏液?
比如电池放在设备里好几年不去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gp干电池防护应该比三无干电池好,但是好像还是会漏液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1481096 ...

就算贵几倍,号称不会漏液的专用电池,还是可能会漏液的。

GP我用了好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漏液。

网友:
以前的三洋的eneloop镍氢充电电池,fdk生产,现在的富士通镍氢电池也是这家生产的。用了快10年没有发现有漏液的情况。
还有空载1.8v的一次性锂铁电池

网友C:
用铁壳的碳性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铁壳的碳性电池啊

一定要GP或松下。

我见过外观像GP或松下的杂牌碳性电池漏液。

网友D:
锂电池,稳压伺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稳压伺候。

锂电池会鼓包,会爆炸,会着火。

网友F:
日本产松下碳性,等离子电视遥控器里用了8年没见漏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日本产松下碳性,等离子电视遥控器里用了8年没见漏夜

设备闲置很多年,忘记换电池,也不会漏液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备闲置很多年,忘记换电池,也不会漏液么

你拆開看看,全是粉末,連水都沒有,鹼性電池是電解質是液體。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生活百科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12小时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拆開看看,全是粉末,連水都沒有,鹼性電池是電解質是液體。

很多1.5v的干电池会漏液的
电量用完后,外壳好像会被腐蚀,外部会形成腐蚀液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多1.5v的干电池会漏液的
电量用完后,外壳好像会被腐蚀,外部会形成腐蚀液的 ...

老式锌皮的会蚀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式锌皮的会蚀穿

你怎么知道干电池是否锌皮呢?

网友:
我买的萤石指纹锁厂家配的就是松下电池,快3年了,不漏液,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会鼓包,会爆炸,会着火。

有点恐怖哦。
刚买了一个口香糖聚合物电池,因为我的福禄克电池片被腐蚀坏了。
4.2V直接给表供电,坏烧掉表吗?

网友:
干电池怕过放电,所以基本上没法避免。以前有南孚金霸王,如今也露了

网友:
实际用金霸王碱性电池漏液,很好的遥控器废了。